可玩性更佳、实用性更强:CYANSKY GLOCK

楼主(2024-12-13):
为什么成为手电爱好者?除了追求光明的天性外,我想就是手电的可玩性了。手电的核心无非是发光体、驱动电路和电源,只要包含这三样,手电的外观有无限可能。
绝大多数手电爱好者都是男性,作为男性的玩具,手电当然要符合男人的品味,打动男人的神经,CYANSKY赛思凯这次无疑做到了。
GLOCK的谍照一露面,立刻引起手电圈的热烈反响,推出银色和黑色两款,而且是照明、激光双光源、兼做移动电源,活动部件更有很高的模仿度和可玩性,必须下手。
就为这外观,必须入手
GLOCK为长方体造型,方方正正、平整光洁,大约3/5的位置有一条上下分界线,中后部有纵向和横向的防滑槽,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测量一下全长约为120mm,面宽45mm,厚度约为30mm,尺寸算是中规中矩,比起原物来讲应该是大了一圈,更显扎实、强壮的风格。
上下两个部分可以横向拉开,此时总长度约为152mm,由下半部分的保险片卡紧锁定,这样看是不是就更像了。
没错就是你想的,这下可以过足小时候的打仗瘾了,而且还是带激光瞄准器的,这么上手一看,大小确实还不错。
GLOCK净重只有238克,加上一节备用电池的全套重量也不过255克,可以说是轻巧便携、好用好玩。
GLOCK采用强度高、密度小、散热快、易加工、耐腐蚀的铝合金CNC打造而成,这也是目前最适合制作手电的材料,CYANSKY的加工精度不错,边缘都做了倒角处里,不会觉得硌手。
GLOCK有黑色和银色两种颜色,表面三级军规硬质氧化,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氧化层细腻,质感满满,哑光的效果,更显沉稳低调。
筒身采用凹刻工艺 ,字迹清晰。至于为什么要刻这些字,给你张对比图,自己体会吧。
反面上半部还有弹壳退出口,下半部分的印字当然就是突出CYANSKY的归属感了。
GLOCK好玩实用,当然就是作为EDC装备,每天带着出门,随手拿出来把玩,总能引来羡慕的眼光。
高仿真解压,爱不释手
参考前面的对比图,GLOCK上半部分末端有5条纵向防滑槽,可以给手指提供足够的摩擦力;中部位置有一个小角度的楔口;下半部分后端紧贴分界线,是一个弹力保险,表面也是防滑槽,便于手指操作。
将上半部分向后拉,到位后,保险自动上弹,卡住楔口,就能固定住,便于后续操作;下拨保险,上半部分自动弹回原位。
弹力保险大小约为10.5×6mm,厚度约为1mm,无论单手还是双手,无论赤手还是戴手套,都很方便操作。
双手可以轻松操作,后拉、锁定、露出弹匣仓;拨动解锁钮、弹回,非常顺畅。
单手也可把玩,用大拇指顶住最前端向后拉、锁定、露出弹匣仓;小拇指一勾、解锁、弹回,一气呵成。
弹匣仓之内可以安装备用电池,CYANSKY配置了一节850mAh的16280电池,当然了也是9×19的规格。
电池仓内有一个弹力联动翘板,向外掰扳手,联动翘板就从底下顶起电池头部,在负极端的弹簧作用下,电池就自动弹出。
结果看下面的动态图就明白了,就像是真的在退弹壳一样,GLOCK玩法多样,就是掌中解压神器。
双光源照明,灯不离手
前端当然也是高仿,有主筒和瞄准两个部分。主筒是照明端,采用一颗CT-30W75OSL正白光LED灯珠,瞄准部分采用一枚5mW绿激光发生器。
小面积正圆形LED配合一枚光面反光杯,可以有效汇聚光线,形成聚光照明效果。激光发生器采用暗色透镜导光,形成直线型的光线。
LED安装定位居中,灯头通光口径约为20mm,表面玻璃镀增透膜,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正对灯头看到满满的黄水效果,这就是实际的发光光路。
GLOCK内部采用恒流调光电路,白光照明各个档位都无频闪、无啸叫,长时间照明使用对眼睛非常友好。绿激光为520nm波长,光色单一、均衡、稳定。
GLOCK的绿激光输出功率为5mW、CLASS 3R级别,一定要注意避免直视,也要避免通过高镜面反光照射眼睛。切记!注意!
激光和照明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开启。从光斑效果来看,照明具有小而圆的中心主光斑,泛光范围较大,亮度均匀。激光就是高亮度的一个小点,可以准确指示、清晰标记。
“你看,那颗亮星就是木星。”
“哪里?哪颗?”“就那颗,我指给你看!”
“看到了,你真厉害!我感觉自己都看到了大红斑。”
受激辐射的Laser准直性非常好,夜里清晰可见,瞄准效果好,同时也可以用作日常指示、演讲等方面,实用性很高。
GLOCK的白光照明是聚光效果,户外使用能够看到明显的光斑,中心亮,外部泛光区与环境也有明显的分界。
最高光通量1500lm,中心光强42025坎德拉,最远照明距离能够达到410米,远处的照明可分辨效果还是很好的,150米开外清晰可见,远近层次分明。
GLOCK的光色也比较正,泛光区域覆盖面积约为90°左右,中间集中的照明区域,便于使用者集中注意力,泛光带来较大面积的照明和较宽阔的视野,铺路效果也不错。
双开关操作,得心应手
GLOCK的底部是操作平台,左右分列两个开关,金属按键,直径约为7mm,与表面平齐,再加上电量指示灯和充电口,就像一个呆萌的表情包。
鼻子内置一枚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开机后,通过两种颜色,以及常亮、闪烁两种状态提示当前内置电池电量。两个开关左为激光、右为照明,单手切换、灵活操作,如果有个标记就更好了。
为了避免误碰开启引发危险,可以在关机状态快速连续按4下开关,实现锁定。这样就不用担心无意打开激光照眼睛了。
再次连按4下任意开关,将解锁。单击左侧开关,开启或者关闭激光,操作很简单。
长按右侧开关,开启5lm的照明潜行挡,这也是晚上室内使用的常用档位,不会觉得光线刺眼。
正常单击开关,GLOCK将开启记忆档位,然后长按开关,将按照低亮30lm—中亮150lm—高亮500lm的顺序换挡,档位数量不多、亮度阶梯明显,实用性较强。双击开关开启极亮1500lm。
非锁定状态,快速双击开关,将开启1500lm极亮档位,迅速爆发最大能量,助你看清黑夜。
快速三击开关,GLOCK将开启爆闪功能,直视1500lm的高频率爆闪可以迅速眩晕,实现战术打击效果,这是GLOCK战术使用的功能。
GLOCK两个开关分别独立控制激光和白光照明,用途各异、操作简单、互不干扰、实用方便。
充放皆自如,行家里手
GLOCK内置一颗5000mAh的21700锂电池,极亮续航能力达到2.5小时,潜行挡可以连续使用310小时,可谓能量充沛,更有16280作为备用电源,进一步提高续航能力。
备用电池仓电路与内置主电池电路相互不连接,不会出现相互供电的情况。备用电池为备用+弹出两种作用。
通过TYPE-C接口,插上电就能给GLOCK快速充电,约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充满。内置电池充满后,可以继续给备用16280电池充电。
GLOCK还有充电宝功能,外出可以作为移动电源,给手机等设备供电,最大支持5V/3A,也具备快充能力。备用电池不参与放电。
由于拉栓结构、开放式弹匣仓等结构原因,GLOCK不防水,在使用中要注意。
可玩性更佳、实用性更强,来一把CYANSKY GLOCK。

网友:
不伦不类的丑八怪!连格洛克的外观都没学到,就想学精髓了?

网友:
感觉这类产品好像是卡在这里了。

网友:
对手电无感,搜了下尺子,看到价格默默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