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测试一下电容的耐压,这样电容不会炸吧

楼主(2024-12-13):
测耐压用的是交流还是直流,有必要加二极管整流吗,二极管用的1N4007

网友A:
从哪里搞的这么多板子?

网友:
电解电容的话一定是直流的测试

网友:
很脆的声音

网友:
弄个小的测,这个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搞的这么多板子?

充电宝主板?没什么用一块几毛一个,平时都没怎么用充电宝

网友:
要试也做点保护,再放远一点吧,这么大的电容炸起来威力不小

网友B:
电容器要慢慢充电充满,击穿的时候外焦里嫩

网友:
这个电容爆炸可挺危险,还是用小点的测吧。

那些充电宝的板子可能没啥用了,现在都用这个:SW3518快充主板全协议手机快充充电器模块

网友:
这种电容,我有一次充满了忘了,螺丝刀给短路了~~~一声巨响,就像在桌上放了个大雷子炮,螺丝刀烧了一个大豁口~~~千万小心,别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要慢慢充电充满,击穿的时候外焦里嫩

原来要充满电才能侧耐压,560微法不知道要充到什么时候,我觉得真的奇怪,测的时候电压升的这么慢

网友:
没事,一般炸不了,

网友:
好电容耐用

网友:
二极管用一个足够了,搞一个1000V的升压电路,电流小一点,慢慢充,接上电压表,坐那看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