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叫什么胶带,与pvc胶带相比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4-12-13):
为何这种胶带看起来带金属光泽?

和普通pvc胶带相比有什么区别?
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这种胶带?

网友A:
这种应该叫导电布胶带,胶带本身导电。一般用于接地和抗干扰。这玩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修复遥控器的碳膜层效果很好

网友:
学习了,相似于修电机用和带子。

网友:
没用过没见过,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叫导电布胶带,胶带本身导电。一般用于接地和抗干扰。这玩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修复遥控器的碳膜层效 ...

不是导电胶带?
一般导电胶带是铜箔胶带或者铝箔胶带?

网友:
呦呦有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导电胶带?
一般导电胶带是铜箔胶带或者铝箔胶带?

这个叫导电布

楼主:
哪些场合用这种导电布?主要是用于屏蔽信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