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Jialing微机专用电源拆解

楼主(2024-12-13):
微机专用电源,可能是90年代的产品,做工非常好。输出2组dc,还有电压表头。好像是晶体管稳压电路,不知道是属于线性电源,还是属于开关电源,具体原理不懂,望懂行的专家指导。

网友:
就普通的线性电源

网友:
老牛肯定是铜的

改造一下

楼主:
感谢家睦打赏,感谢楼上两位回复,谢谢!

网友:
线性电源当年的产品真的是傻大黑粗啊,一点都不知道节省成本,这做工能用几十年不得坏。

网友:
这种微机专用电源不知道是不是用来给国产微机做备用电源的?

网友:
Z80 单板机配的线性电源。

网友:
保护的不错哦 珠珠扎带完好无损

网友:
看起来舒服啊

网友:
这变压器真是够劲

网友:
微机专用电源

网友:
"微机“这是词暴露了它所在年代是上世纪80初期~后来就叫“”电脑“了,变压器垫纸排密绕也非高强漆包线绕组的标准工艺,走线横平竖直也是古老特色了。
铝材通用机箱、铜线变压器、铜底3极管都能卖铜、铝、铁,楼主发财啦!!!

网友:
上世纪80年代给Z80这样的计算机开发板用的电源。线性结构,内部就是最经典的串联稳压电源电路。
放到现在的话一颗LM7805加LM7812就解决了。别看那变压器块头大,但是受制于当年铁芯性能,功率并不太大。
记得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双路1A的,有的电源5V那一路电流会大点。

网友:
变压器真是够劲

网友:
满满的都是回忆

网友:
拿来改造吧

网友:
当时变压器用料好,空载发热少。

网友:
,,80-90年代各地方上的电压手老旧电线的影响,。。  谢谢分享

网友:
当初微机上开关电源,还专门有交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