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外置存储器存储数据讨论

楼主(2024-12-13):
为了方便修改数据,特意焊接了转接线。搞了几个小时。只弄清楚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
100mV,100K,100μA,10mA,1A校准数据位置,这个很好查找,校准一下,看看哪里数据变化了就知道了!
2A是电容档底数扣除
31  32这里数据变了会导致600K  60K有误差。不知道这里的数据到底干啥的!

22这里默认值5F,只要不是5F,电容档都会移位到温度挡。
校准时如果不跳过自检,会有多达11处数据有变化,除了电容档会移位,电阻挡校准数据也会变,电容档底数也会变,剩下几处被修改的数据,暂时不知道和什么相关。
目前,就搞清楚这些,基本上没有搞清楚任何规律,来回读写测试太麻烦了!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LZ辛苦,这些数据厂家保密。

网友A:
IC官方说这个最大6000字,但我想的是蜂鸣能不能改到二极管压降档

网友:
让我想起了之前机械键盘的双键盘主控+ic用来拓展不够的纵横线程。当不拓展时就必须用qmk等第三方特定软件来给键盘赋值,来避免盗版。
也就是说应该有个软件可以改变这256个字符变成一种可读信息,提前烧录到主控里。如果这样的话,信息就是错乱的。但是烧录费用很高,又说不过去。
26-28这一整排我测试改过,除了22,当时我随机全改成01会出现按功能键显示归零图标,但是没归零按键没法使用。
还有就是可能出现电阻档带410多的底数情况

网友:
阿修破解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官方说这个最大6000字,但我想的是蜂鸣能不能改到二极管压降档

我参考胜利19999的参数向下改2000字也不行,不是0660的常规数值
确实9999意义不大,改档位位置和蜂鸣确实更有意义

楼主:
数据全部改成0和全部改成F后,进入自检程序,走完自检后,程序自动恢复的数据! 自检后,只有电阻挡,通断挡,电容档可以正常测量,其他挡位基本都不能正常测量了。

网友:
等待楼主公布100mV,100K,100μA,10mA,1A校准数据位置,下次直接改数据,比操电流校准方便很多。

网友:
CR216仍然有可能是基于弘康架构的第三方方案。大概率是一段连续地址作为功能配置存储器。一段作为校准数据存储器。
22H有可能位于功能配置区。还不能确定它一定是标识温度位对应二进制编码的功能配置但概率很大。通常功能编码是连续的可以尝试附近地址的值或将该地址值写入不同地址,配合硬件分析出的编码线(这点只要区分开模拟和数字信号就比较容易识别),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解码。

网友:
厂家快找你算帐,怎么把老底都抖论出来了。

网友:
再次提高了0660的含金量

网友:
楼主不研究下为啥它的功耗比其他表高一倍还多?是不是因为要速度快而官方从4M时钟超频为8M时钟进而导致单片机功耗大增?

网友B:
频率档是不是超过10M就只能显示OL超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档是不是超过10M就只能显示OL超量程?

超过10.09M就过量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过10.09M就过量程了

可CR216PDF明明写着频率测量范围是20MHz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全部改成0和全部改成F后,进入自检程序,走完自检后,程序自动恢复的数据! 自检后,只有电阻挡,通断 ...

兄弟,你这个清空存储器验证的方法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话说F填充后上电自检能恢复部分基础功能,是否意味着其他功能是出厂前根据不同的需要灌注不同的程序对应不同的型号上市
如果解了,就像当年WRT54g在路由界的地位一样,T21L是否会是大众DIY神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CR216PDF明明写着频率测量范围是20MHz呀

cpu可以超频,不意味着电脑必须超频,厂家就没考虑让超额可能

网友:
这个看来厂家有一部分字节是定义功能和基本数据,有一部分是校对后的参数,而且这些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乱猜,还是得找IC官方的固件说明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可以超频,不意味着电脑必须超频,厂家就没考虑让超额可能

这是测量范围不是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