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1900奇怪问题请老师解答

楼主(2024-12-13):
运行了2年的黑群主板J1900,替换下来想装个WIN系统做桌面机(原先是一切正常的,机械3盘位,mSATA装个固态做缓存盘),进PE看mSATA盘没了,以为是盘挂了,重新开卡进PE还是没盘,BIOS里也没有,主板用mSATA转SATA正常识别,mSATA用USB转接也正常识别,就是直接装到主板上就不识别,这是啥原因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板只要通电电源指示灯就是亮的(之前运行黑群常年开机没注意过这个现象)

主板只要通电,硬盘灯电源灯都是亮的

mSATA用USB转接插USB口,mSATA接SATA硬盘都能正常识别

黑群换了主板继续运行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也许你用的pe集成驱动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也许你用的pe集成驱动不全。

换了好几个PE都是这样

网友:
J1900主板一般只有2个SATA口,主板上有MSATA接口,但是跟SATA用同一个口的,2个SATA或者1个SATA 1个MSATA,不能接2个SATA和1个MSATA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