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掉家里的LED吸顶顶灯,差点被电

楼主(2024-12-13):
客厅里的LED吸顶灯一直闪,估计时年龄太大了,需要退休了,于是我网上下单买了一个新的。

然后就是把老的拆掉。
拿下灯罩,它的LED球珠和整流器是分开的,整流器的电路板长这样,整流器上端是直接跟房顶的电线相接的,看来得将上面那段直接剪掉。

图 1
然后剪掉后,手动接线新灯珠的时候,发现零线火线刚接触上灯就亮了,我了个去,原来灯的开关是打开的。估计是我在施工过程中,顺丰的人来过,我无意间将开关又打开了。刚才我用壁纸刀割线其实是带电的!希望下次施工前先用电笔测一下吧,防止出意外。

图2 拆下来的整流器电路板

图 3 整流器外壳

网友:
最好把对应线路的总闸拉掉,墙上开关很危险,就算你再小心,也难防旁边有人手欠。

网友:
啥都没有安全重要,,都关上安全一点,就以防楼上兄弟说的有人手欠。。。谢谢分享

网友A:
如果是站在塑料凳子、木凳子上,不同时处理火线和零线的话,是不会触电的

网友:
下次注意,安全最重要。

网友:
安全第一,被电一下挺刺激的

网友:
安全最重要,在拆以前先测下有没有电,就算拉了下也要用测电笔试下,仿制闸内部断不开,我就遇到过,闸拉了内部没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站在塑料凳子、木凳子上,不同时处理火线和零线的话,是不会触电的 ...

幸亏是站在木凳上

网友:
可得注意安全啊,最好把空开断了再动手

网友:
凡是动电操作都必须断电,这个是搞电人的铁律

网友:
估计好多人都被电过

网友:
最好把空开断了再动手

网友:
自动动手,还是安全第一,应该断掉该路电源,不能只断开该灯开关,另处,测电笔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用,以防万一。

网友:
没事!只要不是铁凳子就没有关系。我曾垫着一叠报纸接过墙壁插座。问坛友们有几个不挨电过几次?

网友:
安全期间断空开 一般断墙壁开关 极端情况木头板凳

网友:
安全第一,即使断开了该灯开关,动手时还要用测电笔测一下,以防万一。

网友:
还好,没有被电,

网友:
有句老话说220V的电电不死250的电工

网友:
安全第一,触电加高度作业,还是危险的

网友:
即便断电了,也当它是带电的处理,时时刻刻小心,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