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鼎阳示波器到了,学习测电源纹波

楼主(2024-12-13):
非专业测试,主要是学习。据说测纹波还要把夹子换成弹簧圈,最后才发现随机配件包里有个小弹簧。

这是个三星手机充电器,19.2mV

这是个GPS12V充电器,不小呀172mV

这个更厉害了,手电钻充电器,手感就像空壳子一样。2.34V!

这个是个DVE12V开关电源34.4mV

我这黑鲨充电宝刚换过电池,原来的电池鼓包了,看看波形,好像不错呢,4-7mV

这个是VC520B万用表电容档波形,这叫锯齿波吧?

测测单片机晶振,两只脚不太一样,不懂。

还有示波器自带补偿器信号

收工。感谢观看。

网友:
感觉不太对呢

楼主:
请指点,我刚开始学习

网友:
感觉屏幕太乱了,显示几个重要的参数就行了,别的可以隐藏,波形显示的区域也就大了

网友:
测开关电源要带一个适当的负载,否则电源在打嗝了,几百Hz的纹波不是开关电源真纹波。

网友(2025-02-25):
最好搞个电子负载仪,空载情况下一般都是不准的,测试实际负载的情况下的纹波。另外示波器测试电源要避免热地,也就是做好隔离或者使用隔离探头。

网友:
楼主发这么多测试结果,竟然示波器型号忘记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