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防手机是否也有必要贴钢化膜?

楼主(2024-12-13):
各位用过这种三防机么

这种机器是否也有必要贴钢化膜呢

网友A:
何止要钢化膜,还必须带硅胶保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止要钢化膜,还必须带硅胶保护套。

是否最好贴钢化膜?

网友:
还得当祖宗供起来?

网友B:
三防机一泡水就废了

网友:
三防又不防刮花,,大猩猩玻璃号称硬度刚刚的,,还不如一样会刮花。

网友:
三防机不是很少用吗?那还有必要贴膜吗?

网友:
我朋友以前有一次下公交车,他的华为Mate7从口袋滑到地上,也就1米多的高度,贴的钢化膜没破,但里面的手机屏幕居然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防机一泡水就废了

三防手机防水比普通手机好很多?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爱贴就贴!!!不爱贴就别贴!!!一个贴膜这么纠结!!!

网友:
个人喜好,可以接受划痕就不贴,不行就贴

网友(2025-01-12):
三防机还需要 贴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