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hinkPad E495不开机~电容短路引起USB PD电源开关ic损坏的漫长维修(首发)

楼主(2024-12-14):
美女邻居周三晚送修联想ThinkPad E495笔记本不开机故障,插上type c充电线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不亮确实不开机。
她口述说:内置电池没有装、插着充电器连续五六天没关机在使用,突然就不开机了!
坛友们,随我的维修步骤一步步往下看,或许对你有些益处!

准备拆机,要先拆键盘,小红帽下下方键鼠左右键盖子需先拆下,里面有两个小螺丝

拧松两个小螺丝,拆下键盘后的样子

拆下后盖(即D壳),电池有装,只是没有插插头通电。电池左上方的螺丝掉了一颗右边的螺丝也是松的,之前不知是谁给她拔下电池插头的?螺丝都没装紧。我猜测是拔插头前,把电池的固定螺丝拆了,那样就好拔插头了,然后装回的电池!

插充电器无反应不通电,此机型主板没有被绝缘贴纸贴住,大部分元件都能看到的,为了加快维修进度,先不拆主板上热成像仪看看,发现有颗小ic高温了,它高温但并不一定是它坏,比如后级短路肯定会引起它高温发热,主板此面其它位置暂未发现有高热元件。。。

再来张显微镜下的放大特写,可以看清小ic丝印型号了(X20PPD)

主板未拆哦,见图,只是把电池拆了,后来一一测试了主板上所有大电感处的阻值,其它部位暂都正常

拆下主板后测试高热ic周边的电容,发现有颗电容几乎短路了(当然不一定是这颗电容坏,仅代表相关网络是短路的)

先拆下U8小ic,判断下是ic本身短路还是后级有短路,万用表测试有短路的那颗电容

发现电容处仍然是短路的,证明U8没有短路

顺着后级电路网络,找到了充电ic BQ25700A,测试外围的滤波电容是短路的,当然也仅仅此网络短路,并不是电容短路了

前面U8芯片已拆下,于是在后级直接上电,热成像仪发现PL101旁边有元件高温了(未拍照),那就电源正极再直接加电PL101一端短路的焊盘网络上,就是旁边这颗电容发高热了

拆下发高热的电容,看看点位图,此电容位号为PC104

继续看看原理图,PC104为10uF/25V-0805滤波电容

U8、PC104都拆了,看看主板正面全貌

测试电容已击穿短路,二极体压降阻值几乎接近0,电容本应为无穷大阻值

焊上一颗同规格的好电容(其实电路网络中有多颗滤波电容也可以不装回),尤其注意耐压值必须大于等于25V

再返回去测试U8小ic旁边的电容阻值(测试PC104也可以的,毕竟是同一网络),已不短路,恢复到正常阻值600多了(二极体压降值为0.6526V)

焊回U8小ic测试阻值为330了,主板该是修好了吧!发财电容都换过了

主板上电准备开机,修了个寂寞,故障依旧仍无反应(未拍照),咋回事呢?击穿短路的电容不是已拆除更换过了吗??这是不想让我发财吗???
再继续在热成像仪下观察下,怎么U8还是发高热????

是不是没有焊好U8?于是又把它拆下

处理好焊盘后重新植锡U8准备焊接

再次焊回U8,上电还是一样发热,那就排除了焊接问题,其实按我的水平自己也想得到,不可能没焊好,手机CPU那么密脚上千个焊点的都不存在焊接问题,这个小IC才15个焊脚

查到U8所在的电路,它就是一个PD电源开关(图纸右下角有明确说明)

U8的实物丝印为X20PPD,实际完整的型号为NX20P5090UK

规格书首页,可以去后面1楼下载完整的datasheet,NXP的品牌,它就是一颗高电压USB PD电源开关芯片
NX20P5090是一款先进的5.0 A USB PD单向电源开关。它包括欠压锁定、过压锁定、反向电流保护和过温保护电路,发生故障时将自动隔离电源开关终端

原理图也了解了,回到主板上来,既然U8仍然发高热,会不会它也坏掉了,手上没有此芯片,先只能拆下U8,它就是个开关芯片,把输入VBUS输出VINT相关网络直接用导线连接起来(如下图,连接电容C43与C45正极端)

主板装屏上电按开机键,开机啦,由此证明U8已损坏了,往后面看再分析是如何损坏的?

如是应急维修就算完工了,它毕竟是个有保护功能的开关IC,还是得换颗新的,马上网购一颗回来,当然得等下两天啦(周三送修的电脑),新的IC今天周五晚到货,准备焊上新的USB PD电源开关芯片

焊好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与点位图一起合个影,前面连导线的就是电容C43与C45正极端

焊好新的U8后,福禄克101万用表测试下C45两端的阻值为489(前面用的优利德4位半万用表测试值为330),貌似阻值相对前面变大了

拆下的坏U8芯片本体单独测试下对地阻值

福禄克101万用表测试阻值为288

福禄克15B万用表测试值为286,同品牌的很接近

优利德UT61Epro四位半万用表测试阻值为332(与前面测试值330基本相符),不同品牌万用表测试的二极体压降值肯定会有偏差的,所以福禄克与优利德测试值完全不同差了40左右,正常现象无须纠结!

主板上电,PD充电器输出近20V了

主板电容C45处电压也有了19.88V

主板来个合影

此电脑年份也不低了,顺便把CPU的散热硅脂也换换,先拆下散热器擦干净CPU表面,CPU型号自己看图吧

打上我涂手机CPU用的6W散热凝胶适量

主板装好风扇散热器,装回机壳中,装好所有部件,清洁好内部

插电开机,联想的LOGO出来了,啦啦啦,主板修开机啦!

立马就启动系统了,显示的时间忽略,断过CMOS电池,时间不准的

关机后装好后盖D壳

进入BIOS中设置好时间日期再开机,没问密码就不进系统里面了

完美修复联想ThinkPad E495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修好已是大半夜了,美女邻居给我送鸡腿来了!写完贴子天都快亮了!!

分析:出现此不开机故障,个人认为是25V耐压值电容余量不够或电容寿命良率问题,如为耐压余量不足,那应该是PD充电器输入20V了,遇有脉冲电压瞬间过高击穿电容;如为电容寿命质量问题,那就是它恰好是万分之几的不良品了;前端的USB PD电源开关损坏,根据现象分析应是输出端一直处于短路状态,充电器一直插着在供电,长时间大电流产生持续的高温而烧坏(虽有过温保护功能)。欢迎坛友们回贴探讨与指正!

走过路过的坛友,点点你发财的小手,记得点赞收藏、回贴打赏!

END

楼主:
USB PD电源开关NX20P5090的datasheet见附件

网友A:
目测又要精华,前排占位出租 嘿嘿
楼主真富有万用表好几个呢

网友A:
还有 尊敬 的 楼主您好,美女呢?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厉害,还能搞到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厉害,还能搞到原理图

花钱没有搞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尊敬 的 楼主您好,美女呢?

美女不便露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又要精华,前排占位出租 嘿嘿
楼主真富有万用表好几个呢

借你吉言
展示了3个而已,还有两个杂牌的表

网友C:
和我见过的一款爱国想本本一样,不知找哪位大神修过的,把里面bios电池都丢了。害得主人每天开机第一件事就是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见过的一款爱国想本本一样,不知找哪位大神修过的,把里面bios电池都丢了。害得主人每天开机第一件事就 ...

BIOS的电池不能不要的!!

网友D:
进来看看,美女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看看,美女照片呢?

美女不愿露面啊

网友E:
看过楼主的好几个维修贴,感觉大多是和供电有关电路出故障,而有关信号的电路很少出故障。是不是总体上板子大多数故障都是由供电部分引起的?厂家如果把元件都提升一个规格,这种故障就会大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楼主的好几个维修贴,感觉大多是和供电有关电路出故障,而有关信号的电路很少出故障。是不是总体上板子 ...

信号属于小微电流电路,只要PCB不腐蚀断线,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F:
看着大半天不明白,是不是美女的动力修的这么细。

网友:
有图有真像,不错不错

网友:
看的我也想学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的电池不能不要的!!

还好!这款本本用的电池和台式机一样,我以前淘了好几块电池,直接安上调好时间没问题了。要是使用那种带线的立刻抓虾。不能为这个破本本再网购电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大半天不明白,是不是美女的动力修的这么细。

这边美女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