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电容小容量

楼主(2024-12-14):
捡到一个玩意儿,

两根引线差不多小手指粗,万用表量一下,疑似1微法左右的电容器,引线刮去镀层是紫铜的,

现在纠结是窃喜引线卖铜还是劈开看看啥结构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某智商税产品节电器之类的玩意儿。

网友:
这种应该是高耐压电容

网友:
先量一下电阻值,电阻值为0的话就是一个滤波的磁芯而已。

网友:
电容使用时间长了容量会越来越低的。

网友A:
是电容,里面没有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里面没有铜啊。

隐约看到标贴上有....60VAC字样,AC是交流吧?不知道60前面是几?这么粗大的体积,又很小容量,极板应该很厚的吧?若是铝片的话也卖不少钱吧?

网友:
有年代的了吧

网友:
看着像组合元件,导线芯同心圆结构。

网友: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小电容

网友:
反正没啥用了,拆开看看稀奇

网友:
洗洗干净,自己留着用,这种小电容是交流低压电容,很少见啊;见过的大都是交流220V的安规电容。

网友B:
不要看到啥都捡,留着给后面的人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到啥都捡,留着给后面的人捡

对,把废品留给需要的人。

网友:
这皮明显是高压,这粗细明显是大电流,那么这就是一个高频吸收电容,比如高压电机的消火花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啊,这么粗的引线,没准里面是超级电容

网友:
这是电容吗?

网友:
为什么认定它是个电容呢?

网友:
把铜线卷起来和那个物件一起卖,比拆开了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