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做一个SM2262EN配04T的B17A的2TB硬盘,并跑RDT测试,附开卡教程

楼主(2024-12-15):
做一个SM2262EN配04T的B17A的2TB硬盘,并跑RDT测试

在此鸣谢 闲鱼的@爱吃腐竹凉拌的猫弦 @fanallen 提供的帮助,非常感谢

RT,论坛里面关于SM2262EN的开卡教程太少了,都没有详细的开卡教程
没有详细的开卡教程就算了,连RDT教程都没有,真的是劝退好多人了。。
借用之前的简易开卡教程在做深入的解析,避免大家踩更多的坑。

接下来的是RDT开卡教程,SCDN上面的文章已经删了,无法看到了
第一步先看看自己的开卡工具有没有,System.ini在工具的根目录上

第二步按图设置,缓存大小按你实际的来设置
设置好就返回开卡页面,准备开卡,开卡完成之后退出软件
RDT固件刷入完成之后,一定不要插充电器跑
必须要插在电脑上,磁盘管理器要认到盘!!
过了上电延迟之后灯就会慢闪,代表在跑了!!
原因是SM2262没有收到开启信号,处于待机模式

第三步跑完RDT之后,取消RDT测试,勾选检查RDT
设置好之后就重新开卡就行,至此RDT流程跑完。

第四步,读取RDT结果并出现开卡
RDT跑完之后,重新拔插之后认盘就行,点击RDTResult读取结果
如果失败了,就把限制阈值调大一点,就开过了。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焊接完左上角不显示 i 并且一个ce都没有是咋回事,我折腾了好几天了,有时出ce,再拔插就没了

网友:
真是太详细了,感谢楼主,您辛苦了。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焊接完左上角不显示 i 并且一个ce都没有是咋回事,我折腾了好几天了,有时出ce,再拔插 ...

软件bug,手工打开软件就行。。。。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收藏了

网友B:
大佬 我的焊接好后flash id 这里能识别出

到了这里 就是空白的 点auto也没有

颗粒是拆的另一个固态的 这个颗粒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
2262en板子是第一种威刚sx8200 那种

网友:
教程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的焊接好后flash id 这里能识别出

确定是能识别出ID吗???如果能就是工具问题,找BICS的工具,,工具也区分版本的。。

网友:
技术贴,MARK备用,手上有板子,但没颗粒,现在鱼上的颗粒一个比一个贵。

网友B:
好像是数据库没有这个颗粒信息

网友:
足够详细,给楼主点赞

网友:
做教程辛苦,加分补偿

网友:
值得学习的教程

网友C:
感谢分享,不过我的62en就是插充电器跑的。。。。我把62en插到m.2转sata上面,再接一个拆了桥的硬盘盒,这样就没有数据传输纯供电了。一样可以跑,并不需要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数据库没有这个颗粒信息

这个颗粒我看ID是支持这个主控的,就是开卡工具没有找对,你应该找BICS的工具,
这个颗粒的制成是BICS4,是支持的,去EVA固态交流群找找工具,群号4604610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不过我的62en就是插充电器跑的。。。。我把62en插到m.2转sata上面,再接一个拆了桥的硬盘盒,这 ...

nvme的转接卡主控是有休眠模式的,可能是它没有让62EN工作,你这个办法很好啊,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的焊接好后flash id 这里能识别出

这个颗粒  我好像玩过 不过上的是63XT 的   找fan大神弄的   我二次开卡  2262EN的要找BICS4的工具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