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全SSD构建的系统,务必开启trim

楼主(2024-12-14):
教训:全SSD构建的系统,务必开启trim

如图是6只1.92tb SSD构成的系统,运行Windows2019。

别问为啥照片这么糊了,问就是钱都买硬盘去了,哪有钱来换手机。

在系统构建初期我发现trim开启导致nand写入量出现不断上涨的苗头,而且是没事他也在哪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我就关闭了硬盘优化那个功能。
一年多的时间后出事了。
某个写入特别频繁的分区出现写入只有几十kb速度的情况,读取也非常慢,一度以为是盘挂了。
最终猜测是没有trim引起了什么问题,打开Windows那个硬盘优化,手动做几个trim,半小时这个盘就复活了。
问题猜想:
trim功能是擦除已经删除文件占用的空间。问题是腾出的空间做了什么?经过这次我大胆猜测就是把别的地方的冷数据拷贝到这些新的空间上面去。
可见
1,SSD冷数据问题还是十分严重。
2,所谓通电长期保存,是主控不停拷贝数据对抗老化。
3,思想保守的朋友请勿使用全SSD构建系统。

网友:
SSD冷数据,学习了

网友A:
手动做几个trim……
TRIMCHECK

然后发现dg加上了trim
https://www.diskgenius.cn/help/trim.p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做几个trim……

管理工具--碎片整理和驱动器优化,2019会自动识别SSD,点击碎片优化就是trim。(老的win7不行)

网友B:
为什么还在用sata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在用sata接口的

没有什么主板支持12个pcie通道,但是12个SATA的还有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主板支持12个pcie通道,但是12个SATA的还有不少

好吧,你这么多SSD组阵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这么多SSD组阵列了吗

有一组raid1,剩下单盘单用,raid5之类早已试过了,不靠谱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组raid1,剩下单盘单用,raid5之类早已试过了,不靠谱不好用

遇到同好了,也是只组raid1 ,现在群晖想试试SHR了,不知道有没有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组raid1,剩下单盘单用,raid5之类早已试过了,不靠谱不好用

经历过“重建”,raid用1或10 ,,“重建“数据是回来了,但离线重建的时间太久,不合适生产要求,,TB级的想想就就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行为是GC导致的,不是TRIM导致的,TRIM只是告诉SSD可以GC了,具体什么时候GC、多激进是SSD固件策略决定的,太激进的写放大就会很大

GC (Garbage Collection,垃圾回收)概念自行搜索。下次写入的前置擦除只是其最最基本的作用,
其他作用一就是均衡磨损,让写次数比较少的区域腾出来待写入。
作用二就是SSD数据是分散并发写才会快,写完要转成集中存,腾出来的空间给下次分散写,TLC模拟SLC提速更是要把数据TLC化。

2013左右就成为基本必备技术,是个厂家就有的基本求生欲,因为在那之前,掉速是消费者的重要比较指标。

网友:
这么多ssd啊,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历过“重建”,raid用1或10 ,,“重建“数据是回来了,但离线重建的时间太久,不合适生产要求,,TB级 ...

微软的存储池raid1因为SATA接触不良重建过一次,微软估计有日志系统,5分钟完成同步,重建中途全程可读可写,鬼知道怎么做到的。
微软的raid5嘛只有磁盘管理里面有,非常老土了,重建等一整天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好了,也是只组raid1 ,现在群晖想试试SHR了,不知道有没有坑!

SHR的技术原理是公开的,大致就如果你存在不同大小的盘就可能把大盘分成几个小盘处理,所以,请不要存在大小不同的盘。
另外,本人亲身经历,绝对禁止使用黑群晖做SHR,本地现实中一位朋友,黑群晖SHR经常出错,后来我问他喜欢群晖吗,让他买一台原装机器,然后好用的很。我还问过客服,客服侧面表示你换正版机器就会好用了,盘本身没有问题都不需要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HR的技术原理是公开的,大致就如果你存在不同大小的盘就可能把大盘分成几个小盘处理,所以,请不要存在 ...

晕死,目前正是黑的,3块盘半年多没啥问题。还准备转为主力呢。想用的主要原因就是,前前后后买的盘容量有大有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理工具--碎片整理和驱动器优化,2019会自动识别SSD,点击碎片优化就是trim。(老的win7不行) ...
https://www.disktool.cn/content-center/ssd-trim-666.html

https://github.com/CyberShadow/trimcheck?tab=readme-ov-file

http://files.thecybershadow.net/trim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目前正是黑的,3块盘半年多没啥问题。还准备转为主力呢。想用的主要原因就是,前前后后买的盘容量有 ...

黑的如果好用就千万不要升级。毕竟这是商业化需要盈利的系统,里面有加料很正常,如果真的喜欢建议还是买机器,群晖的机器虽然说是普通pc类似的东西,但是里面有EC(类似笔记本常用的单片机控制器)而且拆解看过他硬盘供电方面做得很好,这不是随便买个500w什么电源能做到的,随便买个500w电源往往都在显卡口用料,SATA口还是那么差的。结论就是群晖机器值那个钱。

网友:
不懂呀,只有看看了

网友:
一般SSD是默认开启TRIM的,据说开了TRIM的固态文件丢失找回的概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