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持拍视频手机和微单哪个防抖效果好

楼主(2024-12-14):
请问如果手持拍视频开启机身的防抖功能手机和微单哪个防抖性能更好些,微单的传感器五轴防抖对拍视频有作用吗?

网友A:
笼统比较好像不太合适。得看具体型号。

网友B:
你看粉丝数量多一点的视频博主都是用微单相机就明白了。
不看细节,微单和高档一点的手机差别不是很明显,一放大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
苹果防抖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笼统比较好像不太合适。得看具体型号。

说得有道理,目前我对比过手机也是比较贵的旗舰手机防抖也比较好,还有运动相机防抖也非常好,就是不知道微单拍视频防抖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粉丝数量多一点的视频博主都是用微单相机就明白了。
不看细节,微单和高档一点的手机差别不是很明显, ...

画质肯定是大尺寸传感器的微单好尤其是弱光环境下,不过电子防抖还和处理器的性能也有关。

网友C:
拍高质量视频,还得是专业的摄像机,微单都差事。
手机的摄像头组件,无论吹得多么神乎其神,就那么几块钱,效果对付娱乐还可以

楼主:
是的,目前我觉得苹果手机和三星一些高端手机的防抖是做得比较好的。

网友D:
手机方便,,相机成像好点,,看你玩的是哪方面的,,比如固定位置,,还是活动多,,还有一点,,现在抖音啥画质压缩厉害,,你在清楚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高质量视频,还得是专业的摄像机,微单都差事。
手机的摄像头组件,无论吹得多么神乎其神,就那么几块钱 ...

一般大多都是拍个短视频而已不需要太专业的设备,不像拍电视剧和电影每个镜头都是用很多辆大货车运来专业设备和器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多都是拍个短视频而已不需要太专业的设备,不像拍电视剧和电影每个镜头都是用很多辆大货车运来专业 ...

那就用水果,他家的软硬结合,优化很好

网友E:
微单的传感器五轴防抖有两种,一种是奥林巴斯的,另一种是别人家的

奥林巴斯自称8档防抖,效果是安全快门乘以2的8次方,合计200倍以上,基本看你多大力气
别家号称8级防抖,效果是安全快门乘以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方便,,相机成像好点,,看你玩的是哪方面的,,比如固定位置,,还是活动多,,还有一点,,现在抖音 ...

我现在拍短视频一般是运镜比较多的所以对防抖要求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单的传感器五轴防抖有两种,一种是奥林巴斯的,另一种是别人家的

都号称8级防抖,但奥林巴斯的8级是安全 ...

这么厉害的防抖可能只对拍照片起作用,拍摄视频估计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拍短视频一般是运镜比较多的所以对防抖要求高些。

手机配个稳定器就够了

相机防抖做得最好是奥林巴斯,但它家的视频超级烂,真的不如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的防抖可能只对拍照片起作用,拍摄视频估计达不到。

能达到,但是他家只有防抖好,视频效果超级烂

一样的参数下,和松下一比,他家的拍出来宽容度不行,文件体积大好多,而且还丢帧

微单视频效果最好的是松下,宣传的最好的是索尼,这两家实力都很强,但松下是专业技术下放以下犯上的性能,索尼要保守一些

这两家的防抖呢,松下旗舰买的奥林巴斯的上代技术还真的用上了,索尼也买了奥巴的防抖,但给你用了多少不知道。

网友:
理论上,拍视频用运动相机更好。
微单是镜头防抖或者镜头+机身防抖,硬实力强,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拍照优化的。
手机部分有镜头防抖,但是防抖效果肯定比不上微单,不过专门为了手持拍摄而优化,软实力比较强。

网友:
整个稳定器就成

网友:
GoPro效果好,2000多元

网友:
那得看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