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现在手机型号太多太乱了,麻烦推荐个手机

楼主(2024-12-14):
荣耀8x用了6年了,现在存储总不够,软件闪退,微信放语音时有时来回黑屏,不稳定。合计换个手机,存储大些,512G往上,不玩游戏,照相一般就行。价格最好一千五左右,质量耐用系统稳定,年纪大不折腾了,别太贵了。现在手机型号太多太乱了,搞不懂了。对一般人,运存8G,10G的能影响啥?我用过的手机,三星,天语,酷派,乐视,荣耀。

综合了一下,刚才筛了一下,也就荣耀的x60i,vivo的Y200i,华为的畅享60x,oppo的k12x这几个选个。

网友A:
我也是荣耀8x,,感觉2500元左右,,小米  vivo  oppo比较好。。,骁龙2或者3

网友B:
楼主是真的不用iOS也不需要iOS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比较小众的摩托罗拉,我前两年买的X30 Pro,觉得性能还可以。

moto S50 Neo 12G+512G  京东价¥ 1649.00

网友C:
荣耀GT90看一下,我哥双十一买了一个,居然比我4999买的小米旗舰好用,屏幕比小米清晰,拍照也比小米旗舰机清晰。我都服了。

网友:
如果荣耀用得习惯,就荣耀X60,如果想换一换,就VIVO IQOO Z9, 或OPPO K12。

网友:
以前用什么,现在用什么,,习惯决定喜欢。。。

网友:
1500可以选择的很多,流畅是不成问题的。拍照好点的,真没注意。我用过拍照效果不错的就是火腿肠,那玩意也就这个优点。别的做的都马马虎虎,问题价格不便宜。

楼主:
前阵好像在哪看过,有个修手机的说vivo质量也可以的。我的需求就是存储大,年纪大了,不拼参数,只要耐用的,cpu啥的别虚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荣耀GT90看一下,我哥双十一买了一个,居然比我4999买的小米旗舰好用,屏幕比小米清晰,拍照也比小米旗舰机 ...

512的太贵了,照相过得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真的不用iOS也不需要iOS

ios是苹果吗?用不起。

网友D:
红米对路,性价比高点,系统优化好,耐用性好,预算再加点,2千多,能用很多年。
红米K30用到现在,速度基本没变化
运行内存,越大越好,毕竟软件不断升级,体积会越来越大,眼光要放长远看,看到软件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荣耀8x,,感觉2500元左右,,小米  vivo  oppo比较好。。,骁龙2或者3

8x的硬件,除了存储,对于我都够用,所以说,选手机选存储就行,估计也就是华为,荣耀,vivo ,oppo,这里面选了。

网友:
存储512你用不起来的,不如改成256,你的预算才能买到好一点手机。
当然如果以前你的8x存储是256的还不够用,算我没说……

网友E:
安卓手机都差不多的,没什么争论的意义,反正也就用个5、6年,系统升级了软件不行,反正到时间就是要换的,什么苹果安卓都差不多的一次性玩意

网友:
红米k系列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红米对路,性价比高点,系统优化好,耐用性好,预算再加点,2千多,能用很多年。
红米K30用到现在,速度基 ...

是不是哦  K30速度没变化?我的K40 12+256已经卡得不行了,随手都要清内存,不然抖音都卡成PPT,微信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卓手机都差不多的,没什么争论的意义,反正也就用个5、6年,系统升级了软件不行,反正到时间就是要换的, ...

合计也是,一千五左右,市面一线品牌选个顺眼的,不知道华为的鸿蒙与安卓使用上有什么感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哦  K30速度没变化?我的K40 12+256已经卡得不行了,随手都要清内存,不然抖音都卡成PPT,微信转圈 ...

12内存还卡吗。估计抖音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