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博联BroadLink MP1延长线插座(WIFI智能排插)接入华为智家如何改为米家

楼主(2024-12-14):
博联的智能插排,本来是接入华为智家的,现在如果想换成接入米家的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需要更换那些东西?

网友A:
插座恢复出厂后绑定到米家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恢复出厂后绑定到米家不就行了吗?

还能这么操作? 我可是上过小学的,你别骗我

网友B:
高价卖给华为用户,然后低价买一个米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价卖给华为用户,然后低价买一个米家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简单 扔掉小米换华为全屋定制 简单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价卖给华为用户,然后低价买一个米家的

这就是通过方法论解决问题,战略层面的。

网友:
见识一下,没用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