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出厂说明上写内存2400ghz,能不能支持2666?

楼主(2024-12-14):
查了下自己办公用的电脑,出厂说明是支持内存2400,最近想升级内存,不知道能不能支持2666?如果支持就买频率更高一点,方便以后继续升级平台

网友:
一般应该可以,

网友A:
根据芯片组CPU查下支持频率嘛,一般好像2400都能用2666的条子,再高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内存频率向下应该是兼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芯片组CPU查下支持频率嘛,一般好像2400都能用2666的条子,再高好像就不行了! ...

H110的主板,应该是低端的吧

网友:
可以用2666,不过降频跑在2400上而已。

网友:
向下兼容,2666的内存条,可以运行在2400频率下,

网友:
你买一条试试,让大伙必坑

网友B:
6代内存只支持2133,但是我试过2400、2600、3200都能使用

网友:
可以用,是不是降频就得看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代内存只支持2133,但是我试过2400、2600、3200都能使用

这个不错,看来以后不要买低频内存了

网友:
7代可以跑到2666

网友:
2666的内存条,可以运行在2400频率,向下兼容。

网友:
如果接口可以插进,就可以兼容,但是速度是2400

网友:
看cpu,像我们公司的i3-8100 i3-9100就不支持2666的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
当然能啊,这就跟5V3A的电源插在5V1A的设备上一样,都能用,只不过运行在2400频率而已,往下兼容,内存的频率本身也不是固定的,闲置状态的话2666的频率内存可能只运行在1600的频率上。标得频率是最大频率,要不说有的人玩超频内存,内存体制好的2666的都能超到3600甚至更高!!最通俗的例子就是一个人能搬动20斤的水桶,难道15斤的桶搬不了??????

网友:
价格相差不大买高频的,就算是降频用延迟也比原来低频的好

网友:
可以用,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