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网桥或者固件支持ipv6

楼主(2024-12-14):
什么网桥或者固件支持ipv6,看电视直播

网友A:
wan式网桥,二级之后的网络,还要考虑一个是否还有PD前缀的问题。不然会变成只有网桥有v6,下级没有。

lan式网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本所有lan式网桥都支持v6PD

说的可能不专业,大概理解吧。玩无线PCDN玩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式网桥,二级之后的网络,还要考虑一个是否还有PD前缀的问题。不然会变成只有网桥有v6,下级没有。

lan ...

多谢指导,一直二级用的,确实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