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电磁炉改的感应加热,成本很低,效果很好

楼主(2024-12-14):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9657616992147719398
最近百度了这个感应加热,发现很多玩家都是用破电磁炉改的,效果很好,关键是改动不大,只要把原来的加热盘(线圈)拆了重新盘一个更小的线圈就可以。
就是不知道有哪些影响因素,大家都来分析下。

网友:
有时间我也改一下。

网友A:
玩玩可以,工业级才厉害。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准备改一个

网友:
LC谐振频率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可以,工业级才厉害。

工业级的玩不起,这种电磁炉改的,几十块就能玩了

网友B:
加热盘(线圈)没有散热、加热两秒等线圈凉了再加热、多开一会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盘(线圈)没有散热、加热两秒等线圈凉了再加热、多开一会就烧了、

其实可以用陶瓷管隔离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安全性可靠性怎样

网友:
改了后加热时间不能太长,因为线圈散热沒原来好了。

网友:
这个样子短时间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铁匠师傅用的加热器是铜管线圈通水散热的,这个估计演示一下没问题,通水就麻烦了。

网友C:
    总觉得电磁炉要用铜管的话,得用变压器油散热,因为电压高水会消耗电能,并且驱动电压的直流成分会电解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电磁炉要用铜管的话,得用变压器油散热,因为电压高水会消耗电能,并且驱动电压的直流成分会电解 ...

如果是铜管内部通水,水电阻比铜大多了,流过水的电流基本上可忽略。如果是整体泡水里,是得考虑水导电问题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改装演示一下行,这个,这个,这个使用真的很危险

网友:
电磁炉改装的,调试不好容易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铜管内部通水,水电阻比铜大多了,流过水的电流基本上可忽略。如果是整体泡水里,是得考虑水导电问 ...

确实,水的电阻很大,电流很小。我们工业感应加热也是直接用水冷铜管,没有安全问题

网友E:
找2个电磁炉,拆下来其中一个的线盘,留下底盘,拆下另一个线盘外圈线绕在另一个拆下来的底盘上,从中间开始绕,绕完后采用双盘夹击中间加热东西,散热用风扇散热,也有磁感应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2个电磁炉,拆下来其中一个的线盘,留下底盘,拆下另一个线盘外圈线绕在另一个拆下来的底盘上,从中间开 ...

一块主板+两个电磁线圈盘吗?有点意思,感觉更容易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