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的明安信S-60-24/24v60w开关电源

楼主(2024-12-14):
单位设备换下来的,出问题的电源,都是直接换新,旧的打开研究下,没有明显烧着痕迹,估计问题不大

没用多长时间,有电压就是电流达不到

商标

环境不行有点脏

背面没有烧着痕迹

变压器不小我60w功率应该足

mos管

整流管

驱动芯片不像是3842

换的都是换新,怕旧的修了还出问题,耽误生产,一般都不会用了

网友:
不错,给T12供电正好

网友A:
这是什么元件老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元件老化了吗

目前没修,板子是在单位,修好了就到不了手里了

网友:
查下电源滤波电容,是否客量減小引起的。

网友:
输出电流不足,输出滤波电容嫌疑较大。

网友:
这么大个才24V2.5A,余量应不小,能顺回是值得折腾的。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看看输出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带载能力差,查下电容先

网友:
还影响生产,你建议单位买质量好点的大牌货吧

网友B:
这种电源,能空载测试吗?

网友C:
这个mos是烧裂了吗?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简单

网友:
可能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os是烧裂了吗?

没有坏,还有正常电压输出,就是带负载能力差,达不到2.5安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能空载测试吗?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把那几个绿皮的电容换了,特别是初级那个小的

网友:
公家的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