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国进口EBS,大家极少见的工业标识手持喷码机。

楼主(2024-12-14):
工业生产标识使用,主要用于化工,建材,食品类用于标记规格,类型,生产时间等,大家浅看一下内部。。。

网友:
确实没见过,原理类似喷墨打印机?

网友:
接触过几个 还真没注意过怎么打印的

网友:
内部这么多东西

网友A:
这个打印方式是类似针式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呀,没看到针也没有看到喷嘴啊。。。。

网友:
不错,老外的线为啥焊接的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印方式是类似针式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呀,没看到针也没有看到喷嘴啊。。。。 ...

16个橡胶堵头凸起嵌在插针上,通过线圈电磁阀开闭拉动插针堵头封闭控制出墨和出墨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16个橡胶堵头凸起嵌在插针上,通过线圈电磁阀开闭拉动插针堵头封闭控制出墨和出墨量。。。
...

网友:
应该和用油墨的针式打印机原理类似。

网友:
针式打印机的原理,但又是喷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