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v4.3版本电路图图有问题纠正一下

楼主(2024-12-14):
它这个原厂电路图有问题,这个ka331电压频率转换的这颗芯片,它的电路板标号是d21,他那个图中标的是d2,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以免到时候维修的时候找不着。这颗芯片在电路板的风扇调速电路的那四颗大电阻的斜左下方

网友:
问题不大,一般改装的都不用主控板,用的有问题也是换一块很简单,很多改装的新板子抛售!

网友:
这种芯片通常不应该是U*么,怎么标的D*?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中兴zxd2400v4.3版本电路图图,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中兴zxd2400v4.3版本电路图图,发一个

我之前的帖子有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