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这种插头挺奇怪,为什么地线是个洞?

楼主(2024-12-14):
为什么地线是个洞?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欧标电源插头。有双侧接地设计,通过两侧插头接地来完成接地功能,大大提高了使用的安全性。

网友A:
我怀疑这个洞的相对面,也是一个突出的柱接地柱,或者是个弹簧接触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这个洞的相对面,也是一个突出的柱接地柱,或者是个弹簧接触片。

你就直接说地线插头在插线板里面,我们就懂了,哈哈。

网友:
接地线的,可以插个接地脚

网友:
应该把对面墙插的图片也配上就容易看明白了

网友:
配套的插座是这样的。

网友:
中间那个孔配法标插座

网友B:
这种是3C认证的安全插头吗?我们对用电安全方面还是差一点,现在很多电器的插头就是两插的,火线和零线的插头;实际上很不安全,用三插的就安全很多,但是也没有这种欧标的设计好;这样的插头设计,实际上地线是在洞里,但是外边的金属片应该还是通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3C认证的安全插头吗?我们对用电安全方面还是差一点,现在很多电器的插头就是两插的,火线和零线的插 ...

这种是欧洲国家用的比较多,不会做3c认证

网友:
插头是双用的,插座不同。法国的地线是插那个洞,德国的地线是插旁边两条槽。

网友:
我去!竟然被我猜对了!

网友:
板和头互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