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表的玩点

楼主(2024-12-14):
最近出的万用表很厉害了,一个大芯片配几个小元件就解决了。对于玩家来说可玩性不高。而老表里面有大量的分离元件,可调节电阻器,个头还大好焊接,抗干扰性更好,所以我才买了一台7129,二十年前的老表,没有贴片,只有插件。满满的年代感。

可折腾的地方很多,等我有机会了都折腾一遍。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测评一下。目前还未看见这类老表的测评。不知道不会修能不能做一期。

网友A:
我的表电容档坏了,还没有去弄它

网友:
单片机新表,防干扰,内部贴一层吸波交代就好了。铜箔有点贵。

网友B:
时代在进步,数字表只买四位半以上的自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代在进步,数字表只买四位半以上的自动挡。

四位半是手持表的极限,目前还没有五位半的手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代在进步,数字表只买四位半以上的自动挡。

或者说5位半手持表技术还不到位

网友:
玩六七十年的指针表mf18啥的~ 更有年代感 全分立元件 线绕电阻 电位器 绝对抗任何干扰

网友:
你这个不算老表啊,我手里的老表,除了指针的外,数字显示的就是DT830和漂亮国的按键式的数字表,都收藏吃灰了,那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代在进步,数字表只买四位半以上的自动挡。

有道理,全手动的表,档位旋钮整天转来转去,日久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影响某些测量结果,不知道为何还有人喜欢用,其实现在自动档的表切换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D:
楼主老表去咸鱼买的吗

现在都是单片机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老表去咸鱼买的吗

现在都是单片机表了

我的两个表都是在闲鱼买的。这个老表单片机表也就是机械表电子表,数码相机和胶片机的差别。集成电路固然厉害,但是老表也没有落后,从测试结果看,精度什么的并没有让我失望。既有使用价值也有折腾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全手动的表,档位旋钮整天转来转去,日久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影响某些测量结果,不知道为何还有人 ...

这个有点像单反自动对焦或者手动。爱这么用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全手动的表,档位旋钮整天转来转去,日久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影响某些测量结果,不知道为何还有人 ...

自动表也可以手动设置量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5位半手持表技术还不到位

五位半我买了两台,一般人用不到这需要,高位对自身电路稳定性,抗干扰,表笔接插件什么的要求也都比较高了

网友:
7129几年以前论坛里都在玩,现在没什么人玩了。看我头像,我还手搓过一个。不过现在7129很多东西都淡忘了,记不起来了。
只记得分压电阻,积分电容,主控芯片一定要好,才能有个高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位半是手持表的极限,目前还没有五位半的手持表。

别说5位半,6位半的手持表论坛里一个大佬有一堆,,,,,,

网友:
老表里看到很多大个头电阻电容,确实有种把玩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电容档坏了,还没有去弄它

多半是4.7电容不行了,换个电容就行

网友:
参观浏览,看看大家对各个时期的手持表的描述也很有滋味。

网友:
指针万用表怀念80年买的mf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