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威克士小冲击批改无刷可调速

楼主(2024-12-14):
电机改外转子,驱动用am32电调20a ,信号用迷你电调测试模块改摇杆电位器
测试视频地址

网友A:
成本多少?感觉酱油比鸡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感觉酱油比鸡还贵

电机28元 电调20元,电位器3元 电批120

网友:
一直觉得这种没啥力,这样一改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不错了

网友:
无刷28价格合适

网友:
高手,这成本可以买一个了。哈哈。

网友:
带冲击块,这个力度应该可以

网友:
血本有点大,重在折腾享乐

网友:
冲击批头的扭力偏大吧

网友:
这么一改就高大上了

网友:
不知博世的G2能不能改可调速?

网友:
挖个散热孔吧

网友:
这高转速用不上吧

网友:
很有想法的改装。

网友:
楼主绝对是高手了,呵呵

网友:
那小电池太弱了

网友:
头次见到改外转子无刷,给电机留的位置不多,要固定紧,避免松动摩擦塑料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