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91年左右买的远中PC27-1绝缘电压表拆机看内部结构

楼主(2024-12-14):
记得91年左右我工作需要,老板出钱买了个绝缘电压表,应该是400多元吧,还是去到上海大杨浦的工厂店那边买到的,市面上哪有啊。功能为500伏和1000伏绝缘电压,还有个500伏交流电压档。偶尔工作的时候打一下绝缘用用,平时基本不用的,那个透明表棒线很硬的用起来很不顺手。好几十年了基本都在睡觉,也没感觉有什么误差,平时也可以测测电容的耐压,因为是8节5号电池这种老土设计不方便,今天有空把它改成可以外置开关电源的了。另外仔细看主芯片型号也是被打磨过的,说明打磨保密工艺30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A:
我94年的设备 为了保密还灌环氧树脂呢

网友B:
91的400,吓死人啊,话说12V用三个锂电串联不就解决问题了么,14500或者软包锂电充电还方便,之前有人说用外置电源会影响万用表精度...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在91年时,表应该是很先进的

网友:
四百大洋就这工艺

高压表里全是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94年的设备 为了保密还灌环氧树脂呢

这?是保密需要吗?怎么感觉没啥值得保密的,更像是防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保密需要吗?怎么感觉没啥值得保密的,更像是防爆。

是,这是个吉他失真过载效果器,个人工作室diy产品,九几年也卖几百美金,当年设计思路比较新颖,现在二手炒作到大概炒作到5000~8000美金了
他们玩音频的都是玄学,削波用的锗管也必须找当年产的,说是现在产品的声音味儿不对。

网友:
这表我也收了一台,内部有点受潮发莓,试过可以开机感觉有漏电。

网友:
就是兆欧表吧,俗称“摇表”

网友:
有啥密可保,放眼望去那个时代就那几种片子,费劲打磨又加了层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1的400,吓死人啊,话说12V用三个锂电串联不就解决问题了么,14500或者软包锂电充电还方便,之前有人说用 ...

你知道最早的商用锂离子电池是哪年发布的吗?

网友:
符合当时的工艺,飞线满天飞。

网友:
硬核手搓高阶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最早的商用锂离子电池是哪年发布的吗?

没关注,我说的是现在改装...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E:
做工看着很好了  9年

网友:
当年高大上,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看着很好了  9年

?9年?
1991年到现在2024年,33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这是个吉他失真过载效果器,个人工作室diy产品,九几年也卖几百美金,当年设计思路比较新颖,现在二 ...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发烧友可以听出来水电的声音和火电的声音区别,貌似火电松香味更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发烧友可以听出来水电的声音和火电的声音区别,貌似火电松香味更浓 ...

不然怎么叫烧友呢,多是智力不足,盲目消费,当然若是满足了情绪价值,自己开心乐在其中也很好,本来就是图一乐。
另一方面,大厂设计产品确有独到之处,元件的参数筛选属于商业机密,尤其早期分立件居多的年代,变量更大,所以抄板复刻也只能做出三分相似。因为家用音响嘛,追求的是特定音染。

网友:
这样的表我有三个。灰色的一个,黄色的两个。别的没啥就是8个5号电池供电鸡肋,电池触点是弹片式的,经常出现接触不良,其他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