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时候还要靠360

楼主(2024-12-14):
朋友的一个台式机,配置比较老,CPU用的是G630,要求安装win7.于是带上我的SSD移动硬盘,上面安装的玩酷PE,里面有驱动精灵网卡版、压缩软件,信心满满的给朋友安好了系统,用驱动精灵网卡版也安装了驱动,但是一直提示网卡驱动安装失败,用精灵的网络检测修复功能进行检测修复后提示网卡驱动已经安装好,需要重新启动电脑,但是重启后依然不能上网,还是提示网卡驱动有问题,后来想到有一次把一个老的服务器改成win7系统的时候也是安装驱动搞不定,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不行,最后用360驱动搞定了,于是用玩酷pe上网(带网络功能)下载了一个360驱动大师,大师果然是大师,很快搞定。看来不论怎么吐槽360,有些奇怪的故障360还是有实力呀。

网友:
是的,有时候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我们的物料编码系统,用低版本360浏览器可以登录,别的浏览器就打不开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用的驱动精灵不行,用那些个离线驱动包或者国外的试试呗,反正不建议用国产流氓...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用的驱动精灵不行,用那些个离线驱动包或者国外的试试呗,反正不建议用国产流氓...

以前我给自己或者别人安装win7一般在U盘备一个网卡版的驱动精灵,基本上都没啥问题,就那一次给服务器改成win7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安装不了那个服务器的驱动,还有就是这一次驱动精灵没有安装成功。这两次都是用360驱动搞定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去主板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B:
360驱动大师网卡版-2.0.0.1940-绿色单文件+驱动人生海外版DriverTalent-8.1.5.16-Chs已经无敌了
多谢坛子里的大佬奉献

网友C:
你可以说360流氓,但是不能说他菜

网友D:
驱动精灵什么的寨版很多

360可没人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精灵什么的寨版很多

360可没人山寨

我是在驱动精灵官网下载的,不是随随便便在一些软件下载之类的网站下载的

网友:
主要是驱动精灵和人生新版的都需要会员,不然下载比百度网盘还慢,只能选择驱动大师,甚至驱动总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说360流氓,但是不能说他菜

哈哈,有点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0驱动大师网卡版-2.0.0.1940-绿色单文件+驱动人生海外版DriverTalent-8.1.5.16-Chs已经无敌了
多 ...

能不能换个不流氓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我电脑一直装360,

网友:
360驱动确实可以,驱动全一些

网友:
我也是,有时候有个别软件卸载出错,用360软件管家非常好用。

网友:
就怕数字全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个不流氓的?

绿色单文件的,没有广告什么的..

网友E:
看见360就躲远点。不要有侥幸心理,驱动装不上,是自己水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360就躲远点。不要有侥幸心理,驱动装不上,是自己水平不够。

话不能这么说,有些人使用360好好的,没有弹窗,没有广告想用360哪一个工具就用哪一个,而不会被动用上360全家桶,但是有些人动不动就被360全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见360就躲远点。不要有侥幸心理,驱动装不上,是自己水平不够。

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