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秤不开机,重新换电池也不行

楼主(2024-12-14):
拆开量了一下是开关坏了,感觉这种轻触开关容易氧化损坏,上次一个空气能开关也是,当时还以为是电路板问题,按按键设置错乱,后来全换掉就好了。

这个电子秤有个确定就是耗电快,正好手里有3v电池,就想着看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改造花了点时间,但总算成功了。
做工有点丑哈!

网友:
这物件有年头了

网友A:
喷一下WD40搞定的事何必换开关

网友:
细心出好活

网友B:
耗电大,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我在电池上装了个开关,直接断电。续航明显增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一下WD40搞定的事何必换开关

换新省事儿,wd40比微动开关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电大,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我在电池上装了个开关,直接断电。续航明显增长。 ...

是个好建议

网友:
这样改挺不错还能拿下来充电

网友:
多买几十个备用!

网友:
家里好几把电子秤我都改成锂电了,4V的铅酸电池正好用4056小板输出

网友:
这个很便宜,家里几个了

网友:
电池代还巧妙

网友:
破坏性改造,一旦电池挂了,就不易改回去了。

网友:
拆下C1量一下阻值看多少

网友:
这种开关最容易坏

网友:
找个手机电池放里面,2三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
外挂18650电池盒,,电池没了直接换电池。。。謝謝謝分享、、

网友:
改造算是顺利了

网友:
这样改后就方便多了,充电也方便了。

网友:
这换的电池挺有创意,就是正极引出太长了,容易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