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还是得用保护板

楼主(2024-12-14):
3串锂电池配上等压ups模块防止摄像头意外断电,用了3年了,之前那种单串电池升压的版本输出功率带不起我新买的CPE,这种便宜的模块又停产了,我就换下来使用。打开想看下电池一量电压,由于没有使用保护板,其中一节3.8v,另外两节过充4.25V了,放电容量没过充这节放到2.8v还有2580,另外那过充的两节放到2.5v只有2300和1500了,可见过充的危害。1500这节测试多次充满后静置电压也只能维持在4.1v了。

加一个某宝3元的均衡模块,刚开始买的时候没看选项我以为都一样。布局和电阻都一样。放大镜看主芯片丝印不一样一个是AA开头一个是BA装的红版的这个是铁锂电池的3.7v就导通电阻发热了,后来换了蓝版的4.2v导通。电阻62欧的太小了,发热不发烫,我后来又并联47欧的,这样4.2/27=150毫安电流。
电源适配器12V的本来就充不满3串电池,装上这个防止3节电池内卷,聊胜于无。挑了几节容量接近的电池,按最少的计算2260*11.1=25瓦时,但是这个芯片是9.3V截止的,充满后带载路由器实际放出来22瓦时。

网友A:
你说的是均衡板吧,为什么有人说被动均衡电流太小没啥作用?

网友B:
我估计我的铅酸电池就是这么坏的,没有保护板,有其中一块过冲过放

网友C:
你这个是很小巧的均衡板,不带电池过放保护功能,确实应该再加上一个保护板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很小巧的均衡板,不带电池过放保护功能,确实应该再加上一个保护板才对。 ...

模块9.3V截止,适配器12V,3串充满需要12.6V以上,所以没装保护板,没想到3串电池内卷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均衡板吧,为什么有人说被动均衡电流太小没啥作用?

锂电池充电,恒流>恒压,当恒压下的电流打过于均衡电流依然会过充,保护板截止充电。而串电池中很多都还没充满所以没多大用。而同样原理主动均衡就更没用了,我那个极空保护板均衡电流400毫安,因为是电容式,充电放电互相切换,实际均衡电流平均200毫安以下。电池老化充不满很快保护对应的办法是改低充电器恒压电压。我已经改过了。
这里所以我给放电电阻改小了增大均衡电流。原电阻我计算是50多毫安电流。
我不需要考虑均衡电流过大造成充电器反复充停充不满的问题。

网友D:
这几个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我的铅酸电池就是这么坏的,没有保护板,有其中一块过冲过放

电动车铅酸电池也有均衡板,我几年前考虑买过,150块左右。当时家里我爸一组电池换下来我小电流放电容量最多那个电池还有19安时,相当于新电池没用多久,而最差的那个只有8安时了。我3个月之前还骑过这车一次性跑了60公里都还有2格电,也坏的太快了,实际上就是充坏的,我爸被野鸡视频荼毒,强迫症,不管什么东西用一点电就给它充满,不充满它就不舒服,只要在家里他手机就是插着电。我们差不多同时买的手机我的经常小电流充电N年后都还可用,它的用原装快充,年把两年就不行了,不插电刷个抖音什么的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E:
保护板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裂了?

原电阻62欧电流太小,只发热不发烫,我并联47欧成27欧。均衡电流150毫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护板多少钱

保护板带均衡的60A电流的大概5块左右,这个纯均衡3块钱。
直接买保护板划算,我是看这个体积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阻62欧电流太小,只发热不发烫,我并联47欧成27欧。均衡电流150毫安左右, ...

牛A,裂成这样都还有用?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多节串联的最好在30-90容量用,不要放太厉害,不必要老100%充满

网友:
万用表部分精度貌似很不错

网友:
均衡模块看着挺小的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动车铅酸电池也有均衡板,我几年前考虑买过,150块左右。当时家里我爸一组电池换下来我小电流放电容量 ...

很多人充电充一晚上,过充是很容易坏的,我买个充满断电还是很有用的,用了3年多感觉容量衰减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多人充电充一晚上,过充是很容易坏的,我买个充满断电还是很有用的,用了3年多感觉容量衰减不大 ...

UPS用的铅酸都是浮充,以前基站里都是这样,真容易坏不早亏死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S用的铅酸都是浮充,以前基站里都是这样,真容易坏不早亏死了...

但是我家两辆同时买的一模一样的电动车,骑的公里数差不多,有一辆隔天就充一晚上的电瓶已经不行了,我骑的用了那个充满断电的还可以

网友:
用均衡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