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1600w电吹风CMJ01ZHM

楼主(2024-12-14):
废品站的,见到一个剪线还拆开的米家电吹风,几块钱捡回来拆着玩
型号CMJ01ZHM,标功耗1600w

背面

侧面

正面

拆掉后挡风盖

后盖的卡扣

缓冲垫

底部的盖,转动抽出

这个也是抽出来

拆掉中壳的样子

南柏负离子发生器

电路板,都标有线色

维修,先量各负载ok,然后量开关不良,拆开关

开关都烧黑了

焊下触点弹片
清洗

拿牛皮纸打磨一下,不需要用到砂纸,效果还是不错的

装开关,测试ok

找条线装上去,装回机壳

最大风,最高温,差不多1400w

黄色最大风,中温
1200w

蓝色冷风346w

蓝色冷风低速221w

也就是说,这玩意里面装了一个350w的电机,真厉害,风真的好大,好大,我从来没试过这么大风的电吹风
装装不回去,所以没拆电机出来看型号,不足之处
end

网友:
用这种易损开关,,,厂家故意的

网友A:
还带有负离子发生器的

网友B:
小米电吹风开关最容易坏,看过好多个开关炸了的,应该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带有负离子发生器的

这个功能相当使用

网友:
我也见了好几个烧开关的,故不故意的说不好,供应商起码质量不好能确定。

网友:
看起来不如无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电吹风开关最容易坏,看过好多个开关炸了的,应该是故意的

我之前那个800+的美的,一样是坏开关,现在直接把开关短接不要了,没办法,好用是真的好用,就是开关买不到,只能外接开关使用了,现在还在用着

网友:
用了负离子发生器,电吹风的名堂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最好开关换了,不耐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拥有,恭喜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彻底做一下清洁!

网友:
弹片是塑料热铆固定的,肯定过不了大电流,能不能换个电子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功率太大,开关不行。

网友C:
米家的产品外壳做的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家的产品外壳做的精致

是的,都还不错,标准产品,我手里也有不少小米产品,都还是过得去的

网友D:
我试过这样修复 飞利浦 的电吹风,但是不多久开关还是坏了,彻底烧焦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故意设计的,感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样修复 飞利浦 的电吹风,但是不多久开关还是坏了,彻底烧焦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故意设计的,感 ...

装那么小的开关,不是故意是什么,我怀疑,这款机器8成都是这样坏的

网友E:
我帮朋友换了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开关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朋友换了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开关挺贵的

网上有卖,两块钱,运费5元,10元得三个,还好吧,至少有卖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