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废品价格出联想没动封条的笔记本好的120元

楼主(2024-12-14):
已出本地垃圾佬/拆了内存换了一块有竖线没破的屏/卖了90元
联想E40 E1-6010 4G 14寸 电池失效 键盘接口测试都ok 无硬盘其他都好的 废品价格120元出包邮转款交易

网友:
核算下来一斤四五十块钱,

网友:
当个播放器也不错

网友A:
联想(Lenovo)昭阳E40-30 14英寸 笔记本电脑 2920 2G 320G 有光驱(官方标配)
处理器描述        --        intel其它
处理器系列        --        英特尔赛扬
CPU型号        --        Intel 赛扬四核 N2920
CPU主频        --        1.86GHz
三级缓存        --        2MB
核心数        --        四核

网友:
比我现在用的干净几千倍

网友B:
其实可以搞来卸掉光驱和屏幕,做个软路由或者NAS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Lenovo)昭阳E40-30 14英寸 笔记本电脑 2920 2G 320G 有光驱(官方标配)
处理器描述        --        intel其它                 ...

他的是G40,不是E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搞来卸掉光驱和屏幕,做个软路由或者NAS主机

做NAS的话,算上光驱的口只有两个硬盘位,2.5的机械盘也1T、2T,是不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NAS的话,算上光驱的口只有两个硬盘位,2.5的机械盘也1T、2T,是不是容量小了点 ...

家用相册足够了,实在不行就外接USB硬盘,我的thinkpad T450S就被我肢解了,连键盘触摸板都不接,做个相册备份,省电运行稳定

网友:
有些零部件可以利用改便携显示器,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