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京东雅典娜AX6600不开机维修(cpu坏)

楼主(2024-12-14):
网友的机器,从海鲜市场买的坏机128GB存储的,不开机,连接ttl线不跑码,cpu异常发烫,开机只有wan口灯亮:

这个机器用的soc是ipq6010,容易烧坏,接下来拆下cpu,处理干净焊盘:

新的cpu植锡:

装好cpu:

开机跑码卡内存:

用户说加焊过内存,可能内存被吹坏了,只能拆下内存,换两个新的:

直流电源上电,可以开机了,功能都正常: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这一顿操作下来收费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顿操作下来收费多少啊

网友只收了成本费

网友B:
看来二把刀还是不要干大工程。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二把刀还是不要干大工程。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啊。

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就好,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C:
CPU 就100多了,有维修的必要吗?

网友:
看到植锡,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D:
吹焊这类芯片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焊这类芯片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对的,温度高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就100多了,有维修的必要吗?

用户想修好它

网友:
焊接CPU可是个技术活

网友E:
我也在用这个路由,CPU烧坏不会是抽奖吧

网友:
早些年我也玩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这个路由,CPU烧坏不会是抽奖吧

别乱插usb设备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乱插usb设备没事

哦,目前只带着一块移动硬盘赚豆子,到这个月整两年了,目前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目前只带着一块移动硬盘赚豆子,到这个月整两年了,目前还没问题

最好先接个hub出来再接别的设备

网友:
那CPU那里自己加个散热风扇上去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使用中,做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