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器破解TPC-005,焊接下负级就可以用了

楼主(2024-12-14):
共享充电器破解TPC-005

破解下,焊接下负级,可以使用

网友A:
我以前称了一袋子好几斤也是类似的,只是是蓝牙连接的,拆开短接三极管就行了,这种电源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称了一袋子好几斤也是类似的,只是是蓝牙连接的,拆开短接三极管就行了,这种电源都是垃圾 ...

楼主应该是矿石论坛QQQQQQ收的,人家按斤收,然后按十几个出,说实话,D多多两三块钱包邮也比它强啊。尽管用料不怎么样,胜在不用拆,美观。

网友:
要是快充就好了。

网友:
感觉电流不是好大,2A有点虚

网友:
跳过电源供给控制的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
看着应该能达到2A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用快充了,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能用就好不错

网友:
这种看着做工太一般了

网友:
电流不是多大

网友:
一直说这样的 酒店里面很多

网友:
直接剪下,按颜色把线接起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扫才能使用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垃圾,,

网友B:
扫码才能充的都是耍流氓呢,霍霍霍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码才能充的都是耍流氓呢,霍霍霍霍

以前是把控制器放线中间,容易拆开,现在控制板放电源插头位置,防止别人拆开

网友:
拆开了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