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块小电流钳表有推荐吗,这两个哪个靠谱点?

楼主(2024-12-14):
这两个哪个靠谱点

网友A:
便宜的钳表好的不多,空间放不了太多的保护元件,目前基本就这俩,再小就是微电流检测仪了,这个阶段的实在没得选。电阻档很慢,跳尾数,别的没毛病。
优利德更好一些,用的人最多,资料也多,而且免得售后维修,改9999字后也不错,不过表盘比利利普更容易坏,计划性报废。我买的vc6019C因为150便宜,其实买利利普原本带蓝牙的最好,能发挥出来这个表的优势。
要不就是不会修那种带浪涌,带低通滤波,带低阻抗这类功能型的定性用表,其实更实用一些。
钳表主打多功能,万用表主打精准,两块表就够了。

网友:
好几年前搞了个210E,还在吃灰................

网友:
钳表比较重,不建议干别的用

说实话,只要你不拿万用表的表笔插在电流档上,一般那玩意坏不了

网友B:
刚买了的菲尼瑞斯的那个PDD券后169,准备自己弄个光伏板玩玩,刷抖音看到的感觉还不错,彩屏的,你搜搜看!

网友:
买个带直流电流的应该是基本配置了。
几十块的没有直流

网友:
我也想此要求,但测小电流时,钳表基本都误差大

网友C:
为啥现在很多电子爱好者喜欢要钳形表了?
这玩意主要是电工用的啊,测测三相电机电流平不平衡啥的,而且不太准,定性判断一下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现在很多电子爱好者喜欢要钳形表了?
这玩意主要是电工用的啊,测测三相电机电流平不平衡啥的,而且不 ...

因为带个钳子,到了地方好找地方挂,不需要手拿着,哈哈。
家用环境和DIY基本没有钳表的使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带个钳子,到了地方好找地方挂,不需要手拿着,哈哈。
家用环境和DIY基本没有钳表的使用环境。 ...

这表我当年用的多,测家用小功率单相电更不准,测2.2KW以上三相电机就比较好,测过大电机后要弹几下钳子消磁,反正那段时间我时不时的就弹那个钳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钳表好的不多,空间放不了太多的保护元件,目前基本就这俩,再小就是微电流检测仪了,这个阶段的实在 ...

就是看来你的帖子想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的菲尼瑞斯的那个PDD券后169,准备自己弄个光伏板玩玩,刷抖音看到的感觉还不错,彩屏的,你搜搜看!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都不错的,200左右

网友:
我买胜利的6056C+,钳表电流就看个大概,旁边没线的时候结果还算可以,如果旁边也有大电流线,非常不靠谱:一个220V:220V环形变压器,我把它改成220V:36V,用两个绕组并联增大输出电流,测量两个绕组压差已经是0.00x伏了,带载时用钳表测量两个绕组的电流,总电流大概1.2A,结果,有时一个绕组就有1A多了,有时一个绕组没电流,把绕组接线拉开一些,结果差好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来你的帖子想买,感谢

要是精准来说,这个比优利德精准,毕竟校准点比较奇葩1.8v 18v这种全量程。
优利德是1V校准2V半量程校准误差肯定更大。
不过一般人和我不一样,大家大部分手上都是1系基准,不好弄出来1.8系列的基准是缺点。而且稳定速度慢,你看下不会修的视频有说明,比较慢,当然0660的表都慢。

网友:
我买的是滨江那款,不爽的是开机必须从off激活,基本没有用过,准备处理掉算逑.

网友:
粗测还是可以的。

网友:
fluke 771
分辨率/量程        0 至 20.99 mA 精度        0.2% + 2 个字
分辨率/量程        21.0mA 至 100.0 mA 精度        1% + 5 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