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DM40C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三合一拆机测试

楼主(2024-12-14):
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仪表如雨后春笋,应接不暇!
正点原子DM40C,3.8寸IPS电容触摸屏480*320分辨率,大屏幕大字体,高可视角度,60000字计数,不错的精度,不错的速度,二极管通断挡采用了万用表伴侣设计方案。
单通道10M简易示波器,支持FFT和ABS运算。
简易信号发生器
颠覆传统的仪表越来越多,是时候适应潮流了。试用了几天,逐渐习惯了这种仪表,很新奇也很好玩,有些地方确实比传统仪表有优势。
简单总结一下目前测试的优缺点。
1.抗干扰性需要加强,表贴近变频器会造成电阻挡电容档测量误差比较大。
2.电容档速度不突出,且没有手动量程
3.万用表伴侣的通断二极管挡太爽了。
4.大电流小电流共用一个插孔,内部依靠MOS管自动切换。
5.高电压变红色字体,再高点还会有闪电符号提醒。
6.触屏灵敏,主要功能一键直达。
7.未完待续,想到了再补充

这种“另类”的仪表,很多人可能一时不好接受,咱也不争论是好是坏了。反正好玩是真的。

楼主:
拆机,外壳比较小,集成的功能又多,造成内部设计非常紧凑。满满当当的!主板用料做工都像一个数码产品,挺有科技感。受制于尺寸主板很多地方都做了割槽处理,防止爬电和信号串扰。
HY3131前端测量芯片,MAX6190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
必须得大师测评

网友:
几万块一个?

网友:
新表?正点这个多少大洋

16℃

网友:
这个活动价8.5折,880元,现在恢复原价了吧

网友:
不错,建议厂家可以考虑出一款集成示波器+万用表+LCR+信号发生器的产品

网友:
终于等到大佬发DM40了,是不是下一个发T300?

网友:
880?非常好,大家快买。

网友:
我碰到喜欢又舍不得的东西时,说服自己的办法是,一个手机几千块,用几年就得换,这才几个钱,买!

网友:
1.卧槽,这精度爆表了,太牛逼了
2.这个表太贵了,没舍得,最近厂家好多送测的,看视频上
3.这个表的校准固件很难了,厂家不公开摸索的话估计难上天

网友:
不贵~ 做个大号的考虑一下 3.8寸全触控有点头疼... 离远了 老年人眼神也不行...
而且触控可靠性差故障率高 万一坏了 小作坊厂倒闭了 这表就废了 修也没法修

网友:
大屏幕液晶显示屏看上去确实很高大上,不过示波器功能有点鸡肋!

网友:
厂家如果将TC1746升级为C481,贵100元,但立马上一个档次。

网友:
看了价格还行。 准备下手买一台

网友:
厉害,大佬的评价这么牛的表,刚从看到推送,你就弄上了,厉害

网友:
那个趋势图能放大全屏吗,有光标吗

网友:
别的且不说,光显示的配色就很专业。

网友:
不知大佬掌握校准方法了没,问过官方,说是不提供。不知道a和b的硬件与c有何不同,是否如ut71系列一样,硬件相同固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