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第一次见这种12v LED灯珠,给我的长安小货车换上。

楼主(2024-12-14):
第一次见这种12v LED灯珠,给我的长安小货车换上。

拼多多5元6颗。
12v直驱,不要限流电阻。

这种就是大号的LED 指示灯。

测试了一下功率只有0.7w,挺省电的,
原车的5w灯珠还烫手呢。

换这个灯的原因就是原车的T10示宽灯,由于高温把灯座都烧糊了。
所以就买了新的灯座和LED灯珠回来换上。
那种贴片的led灯呢,其实发热量也不小,
突然看见卖家评论区有人说这种灯珠不发热,所以也买几个回来试试。

原车的示宽灯,12v5w,测温枪温度测出来60-70度,烫手,不敢触摸。

换上新的T10 示宽灯,亮度有提升,但是这个灯珠不发热。

车内的阅读灯也顺便换上,买的白色。

网友:
不到60ma的电流,温度肯定小,寿命还很长。

网友:
功率小节能,只要亮度有提升就达到更换的目的,同时还降低了能耗

网友:
比原来的药亮很多吗

网友:
LED灯珠比普通灯炮发热小寿命长

网友:
原来的白炽灯,大部分能量消耗在灯丝发热上面了,只有一小部分转换成光能!

网友:
这个是内部多个led串联的?

网友A:
我的电动三轮车也是这个小灯泡发热大(尾灯转向灯示廓灯),座子都融化了,灯珠又经常坏。也想换成LED的,但是输出电压是近70V,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现在LED都有12V了 贴片的也有就好了

网友:
有意思,我把我的老福特牌照灯换下。灯罩都烤焦了。一直还嫌倒车影像亮度不够,还换了大光圈星光摄像头。硬是没想到去换灯

网友:
功率小节能

网友:
12v的,这么高

网友:
卤素换LED,确实省电

网友:
买了几个试试

网友:
以前见过这样的

网友:
车用很合适啊

网友:
几十伏直驱的LED都有,高压COB 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三轮车也是这个小灯泡发热大(尾灯转向灯示廓灯),座子都融化了,灯珠又经常坏。也想换成LED的, ...

电动车有降压电路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高压灯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