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小凡无刷手电钻的夹头如何更换批头?

楼主(2024-12-14):
在废品站看到一个无刷手电钻,想搞来玩玩,但看到夹头和其它的不同,不知道如何替换批头(通常的可以手动正反转松开夹头)所以没出手,通过淘宝查找,图片标注是“自动夹头”,哪位坛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A:
卡头里面有个螺丝要先拆下来,网上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头里面有个螺丝要先拆下来,网上有视频教程

是更换批头,不是夹头,我查了下论坛之前坛友的文章,大约应该是用手攥住夹头,按照上面标的方向,按压调速开关就可以

网友:
成色不错嘛,赶紧拿下!

网友:
应该不是无刷

网友:
我晕  不会换披头?大哥  ....你可以抖音搜一下  就是用手握着最前面那个

网友: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夹头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一把螺丝刀搞定 记得是反牙的

网友:
应该是写错了,不是自动夹头,是自锁夹头

网友:
用手拧一下就开了,我就用小凡,当年99大洋买的

网友:
应该是手紧夹头,需要拧松三爪换钻头批头,换完拧紧。

网友:
转头里面的螺丝拆下来,好像是反丝的,然后卡一个六角扳手,逆时针转动,靠转动六角扳手吧转头打下来,不知道听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