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2-14):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芯片,遥控器的芯片,估计是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挂了,上电没有反应,

网友A:
要是各角电压一样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是台湾华邦产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各角电压一样应该是坏了

坏了也要知道是什么芯片才能换啊!

网友:
25Q200 这是一个NOR FLASH存储

网友:
华邦的25Q20,2M-bit 3.3V串行闪存芯片。

网友:
这是个存储器,存储软件的,

网友:
这个是一个BIOS芯片,存储程序的。

网友:
它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看看其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