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两个手电筒

楼主(2024-12-14):
捡到两个手电筒这是第一个

一个灯珠,带反光碗

直接拆开

垃圾铅酸

阻容充电

灯珠挺大

背面贴片整流桥

这是第二个

还带个侧灯明显比第一个高级

一个灯珠

这个好一点有单独的电路板

阻容

背面贴片元件

也是垃圾铅酸

18650比量一下两个手电的位置都不够改装失败全部垃圾桶
end

网友:
亮度高还是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去买一节18350就能够装进去了。

网友:
还是可以利用的

网友:
第二个可以改一下18650,挡住的地方切掉一部分塑料就可以了,第一个草帽灯珠就没必要改了

网友:
一次性手电筒,完全没有改装的价值

网友:
严重铅污染

网友:
用14500可以可以两个并联

网友:
这种手电筒开关都不咋样

网友:
PDD花1.7元买的8.3厘米长的迷你强光电筒...亮度可以亮瞎眼...

网友:
18650放不了可以放14500,

网友:
第二个康铭手电筒做工看着不错,可以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

网友:
可以到老x店铺淘几个散新电池。

网友:
14500不行还可以试试聚合物

网友:
小铅酸电瓶

网友:
这玩意都没折腾的欲望

网友:
康铭的塑料壳质量是比较好的

网友:
内部的片剪掉就可以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