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FLUKE仪表漏液电池

楼主(2024-12-14):
专治FLIKE表电池漏液引起的电路板腐蚀报废的电池电压3V,锰锂电池,容量900MA时,一次安装三年左右不用换,传统FLUKE表电池一年左右不用出现电池泥坑液把表给废了,这种相机电池可永久性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漏液是很烦,我家里东西因为漏液坏了一个挂钟,一个数控收音机,几个无线鼠标,一个无线键盘。。。。哎,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液是很烦,我家里东西因为漏液坏了一个挂钟,一个数控收音机,几个无线鼠标,一个无线键盘。。。。哎,一 ...

看这情况你是对南孚情有独钟呀!哈哈哈,我现在从不用南孚

网友:
特别是早期智能门锁,用5号干电池很容易漏液导致打不开门。5年前撸某锂铁电池,现在价格升上去了;试用EVOLTA、某彩虹先看看。

网友:
用蜡或者704把电池仓的缝隙封住就好了,电池极片腐蚀了可以有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液是很烦,我家里东西因为漏液坏了一个挂钟,一个数控收音机,几个无线鼠标,一个无线键盘。。。。哎,一 ...

不常用要把电池拿出来...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网友:
多数用的方块电池,

网友B:
在哪儿买,多少大洋

网友:
看来这种锰锂电池可以作为各种仪表的标配。

网友:
好像可以用签到红包,如果淘宝视频挂得多,可以0元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儿买,多少大洋

很便宜的这家一块五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1d292c1be7L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便宜的这家一块五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853608756454&spm=a21dvs.23580594.0. ...

1块5一个20个起拍运费10元!喔草!给了价格

网友C:
就像6楼说的那样,所有使用干电池的电器,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3v的话上14500的磷酸铁锂不是比这个更方便么?

网友:
这是锂锰电池还是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6楼说的那样,所有使用干电池的电器,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取出来!
...

有些人会有那么好的胃口,而大多数人像我就没有,所以漏液逼迫我全面解决了电池问题不再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