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有两个thinkplus的U盘,一个可以trim,另一个不行,和磁盘格式有关系吗

楼主(2024-12-14):
如题,exfat的128G不支持trim,写入文件大了就掉速

另一个ntfs的1T支持trim,很好很坚挺

如果我把128G这个格式化为ntfs能支持trim吗?

网友:
相同的品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
要看主控方案的,一般U盘主控不会支持,固态主控才支持。
和磁盘格式没关系

网友:
我也觉得主要跟主控有关

网友:
不行,方案不一样啊,有自动TRIM的,一般就是固态主控了吧

网友A:
现在U盘都有1T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U盘都有1T的了

是的,而且这个1T的体积还比128来的小

网友:
https://www.disktool.cn/content-center/ssd-trim-6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