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生活阳台油烟倒灌问题用米家PM2.5检测仪成功定位

楼主(2024-12-14):
笔者所居住的楼层户型因生活阳台受油烟污染,无法用于晾晒衣物久矣。一开始怀疑是自己家厨房的问题,于是将主烟道止逆阀、排烟管都一通更换,所有缝隙也都打胶封闭,但问题并无改善,不做饭的时间生活阳台的油烟味依旧浓郁到令人作呕。

接下来就只能从室外着手了~

(笔者的户型进门是入户花园和生活阳台,右手则是厨房。如楼下同户型邻居不开油烟机或者排烟不畅,油烟就会顺着厨房窗户然后到达生活阳台并逐层污染楼上。)

笔者也多次联系物业管家反应了生活阳台被外部油烟倒灌的问题,也询问两家楼下同户型业主,反馈出奇的一致,都认为自己厨房不存在排烟不畅的问题。

(给楼栋物业管家反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需要能检测空气中PM2.5颗粒物含量的设备,首先翻出购买已久的出口库存货JACOB JENSEN空气质量检测仪,特地选了个晚上没做饭,六点左右在生活阳台上打开它。

(白天生活阳台测量值为AQI 60左右,晚上做饭时间直接来到了严重污染的AQI 156红灯状态。)

5555~~ 作为非吸烟人士,偶尔在公共场合吸二手烟也就罢了,没想到家里油烟机也吸的是邻居排出来的二手油烟....怪不得有时候开着油烟机厨房反而更味儿,感情这还有外援呐。

这也说明了某楼层的同户型厨房确实存在排烟问题,导致绝大部分烹饪油烟只能依靠厨房窗户溢出后对生活阳台排放,再被我家油烟机吸入了生活阳台和厨房。

但排查具体是楼下哪户业主却让我犯了难,因为JACOB JENSEN空气质量检测仪并不支持无线传输数据,我需要把检测仪绑上绳子往下楼层逐一排查。

只能下单一台具备2.4G WIFI的米家PM2.5检测仪,依靠它自身的无线网络来实时获取PM2.5颗粒物数据。虽然隔着好几层楼~ 但找出备用手机打开无线热点放窗户上,就可以解决家里无线路由器无法覆盖到楼下多层的问题。

(煎熬的三天,米家PM2.5检测仪终于到货!这就把它跟手机的无线热点绑定接入米家APP。)

(有了传感器联动设置,我就能及时知道米家PM2.5检测仪放到哪一楼层出现了油烟颗粒物爆表。)

先把空快递盒和绳子放下去以标记绳子长度的对应楼层。

找个大小合适的快递盒两头掏空,方便PM2.5传感器吸入外部空气。同时因为米家PM2.5检测仪在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半小时就会自动关机,所以需要在底部粘接一个充电宝并把充电线给连上,以保持米家PM2.5检测仪持续工作。

用绳子穿过快递盒固定在中心处。

给物业管家和业主群里打好招呼就可以准备正式投放了~

物业管家透露同户型下层有一户空置,且正好在中间位置,投放米家PM2.5检测仪再适合不过。今晚五点五十分约好了物业管家上门协助,这就可以作业了。

然而时间就那么凑巧,物业管家刚刚赶到笔者家,五点五十二分手机就开始收到米家的报警消息,同时生活阳台被炒菜的阵阵油烟味弥漫开来。

神准了不是!物业管家随即前往米家PM2.5检测仪投放的下一楼层同户型业主家确认,现场见证该业主厨房排烟不畅问题属实。明日将有物业师傅上门检查到底是何种情况所致。

至此,困扰我多时的生活阳台油烟倒灌问题终于排上了解决日程。

网友A:
米家PM2.5检测仪200多元

为了找到污染源,楼主也真是拼了

其实,大概率就是你家楼下

让PM2.5检测仪坐上无人机也是可以的

没想到我第一次坐了沙发

网友B:
不错,科技改变生活,传感器还能继续用,不想用可以7天退,问题找到解决了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脑洞再大开一点,整个无人机在爆表的时候飞出去检查一下嘛,这样不就有无人机玩了嘛

网友D:
别说你高层,我这安置区楼梯的,还有那种憨批,炒个菜开着门,然后一整个楼道都闻他的油烟,我说了几次才没开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PM2.5检测仪200多元

为了找到污染源,楼主也真是拼了

实测是隔了4个楼层飘上来的烟,我楼下因为阳台做了封窗处理,所以第一个就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科技改变生活,传感器还能继续用,不想用可以7天退,问题找到解决了 ...

买的二手货,70元包邮。。用完出掉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脑洞再大开一点,整个无人机在爆表的时候飞出去检查一下嘛,这样不就有无人机玩了嘛 ...

本身是无人机老玩家呢~ 小区处于机场禁飞区下面,不好申请空域。而且无人螺旋桨本身带来的气流会让空气质量采样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你高层,我这安置区楼梯的,还有那种憨批,炒个菜开着门,然后一整个楼道都闻他的油烟,我说了几次才没 ...

确实,很多家庭对油烟的危害一丁点儿概念都没有,一家子吸致癌物吸得可开心了。

网友:
能把想法实践出来并得到需要的结果,赞

网友:
能把想法实践出来,赞

网友E:
这个烟道逆止阀做工不错,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烟道逆止阀做工不错,贵吗?

不贵,杜邦的防火止逆阀京东80多一个,但是~ 这玩意儿虽然防火但是气密不严,有漏烟的现象,还得配合油烟机端的止逆阀来彻底隔绝主烟道过来的异味。

网友:
楼下难道是把油烟排到室外??

网友F:
厉害.能自己定位到楼层.
我这边老小区,都是直接排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能自己定位到楼层.
我这边老小区,都是直接排出去的.

没有专用烟道那只能随风飘散了~

网友G:
难道那户没有走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那户没有走烟道?

走了,但是因为油烟机吸力、止逆阀泄漏等因素,绝大部分烟雾还是走生活阳台排放出去了,物业管家去他家拜访的时候懵逼在浓烟滚滚的厨房。

网友:
楼主才思敏捷,可以做侦探了哈。
“物业管家去他家拜访的时候懵逼在浓烟滚滚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