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认为天宇T21L可以提升的地方

楼主(2024-12-14):
背光那两个亮斑,但我自己可以搞定。

蜂鸣不在二极管档,我觉得应该去掉低阻档并且把蜂鸣加到二极管压降那个档。
开机速度,因为我之前用的基本是9808,9802,830L这种。

耗电我无所谓,早改了1500毫安锂电池,而且我平常都是等到自动关机,下次直接按一下就开机

补充内容 (2024-12-24 14:16):
经过这次的拆解改换手电功能的灯珠和驱动电路,发现了改背光的新思路

补充内容 (2024-12-24 14:18):
还有我对对比度稍有不满意,从顶上看有些暗淡,应该稍微调高一点对比度

网友A:
亮斑怎么搞定的诶?

网友B:
1、屏幕可视角度小,对比度差,背光不均匀
2、ncv挡位置不合理,放在off关机和电压挡之间,造成无谓的磨损和不必要的耗电
3、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档无法直接切换频率测量,更正: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测量时长按FUNC/Hz可以切换到频率测试,为节省时间和延长按键寿命,更改为按第三下直接切换为频率测量不更好吗?
4、频率挡人为故意限制10MHz以上的测量,强制显示OL超量程
5、工作电流高于5999显示的同类产品,几乎翻番,蜂鸣器功耗过高,严重影响待机工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屏幕可视角度小,对比度差,背光不均匀
2、ncv挡位置不合理,放在off关机和电压挡之间,造成无谓的磨损 ...

啊?我一般是等它自动关机,下次要用就按一下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斑怎么搞定的诶?

还没改,但我的解决方案是背光板整体往左移到居中,灯珠改特定角度的浅绿且挖掉屏壳一点并垫180度的匀光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一般是等它自动关机,下次要用就按一下按钮

如果经常用表这个是正确做法,哪怕一天只用一次也根本不用理会关机这个问题,这个表才3.3uA的待机电流,长期不用才建议放置到OFF,并取出电池。

网友:
就是有点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一般是等它自动关机,下次要用就按一下按钮

缺点都这么容易接受了,难怪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点都这么容易接受了,难怪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这个价格下,只有这样的东西

想要别的,必须加钱,也许加钱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下,只有这样的东西

想要别的,必须加钱,也许加钱都没有 ...

硬要说的就是没有。起码别管好不好用,那个电感档就没几个常规万用表有,然后速度快。他自己定个 我这速度还能测电感的赛道就没有人能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要说的就是没有。起码别管好不好用,那个电感档就没几个常规万用表有,然后速度快。他自己定个 我这速度 ...

有电感功能的还真有,不过价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感功能的还真有,不过价位不一样

102L比T21L慢还贵一点,我当时就这两个中选,发现21快些后就没选102

网友E:
我也就看看了,现在已经不想再买过来存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看看了,现在已经不想再买过来存放了。

我现在也闲置了好几个全新万用表,都是看着便宜功能多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一般是等它自动关机,下次要用就按一下按钮

这是我不喜欢fluke F17B的一点,自动关机后一定要拨盘归off再调档位,很烦很烦.还是喜欢国产那种按一下设置键就能唤醒重新干活.

网友F:
搞了绿色背光,比白光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了绿色背光,比白光好多了

不错,蛮好看的

网友: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

网友:
一分钱  一分货

价钱就是便宜货  质量做工就不可能好到那里 ~~~

本身就属于炮灰产品。

优利德,  688628  总市值 40.6 亿,

要好的,  优利德,  更贵的  福禄克fluke   都有,

https://www.fluke.com.cn/%E4%BA% ... 7%E7%94%A8%E8%A1%A8

砸钱, 发货,
安排 !

特别是砸了  RMB 3600  以上  买了优利德股票了, 当股东了,  赚钱了,  今后优利德万用表买一打,  相当于 自己买优利德仪器 优利德赚钱了财报好了, 股价涨了, 自己手中的优利德数字万用就是免费获得的, 重点是自己股票真赚钱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了绿色背光,比白光好多了

我喜欢墨绿色,搭配这种液晶屏显示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