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台童车 先欣赏一下车架做工

楼主(2024-12-14):
整车固然好但已经满足不了哥们的精神追求,尝试组一台童车。本次采用的是打着earlyride标的20寸土坡架。先欣赏一下车架做工。

网友:
看上去很结实,,

网友:
手搓一台自行车么?

网友:
是不是先起个名字,比如。911

网友A:
看着不像铝,是不锈钢还是铝镁合金还是钛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铝,是不锈钢还是铝镁合金还是钛合金?

应该6061#的铝,相当的轻,强度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知名前叉,出口转内销,非常扎实,玩速降都没问题

网友B:
重量多少?全套散件手搓?

楼主:
中空牙盘,单盘,不知名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多少?全套散件手搓?

最难的是把太阳花打进前叉上管,没有专用工具只能自己想办法,其次是打轴承碗座,其他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多少?全套散件手搓?

前叉和轮组重了,整体重量没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空牙盘,单盘,不知名货

mT200,真假不知

网友:
等着看,双尾勾,轮组变量大

楼主:
X多上所谓的手工双层轮组,45#钢辐条,重,做工也就那样。X大20寸胎,和X新比做工非常乐色,怀疑是假的。

网友:
看车架焊工不错啊

网友:
新车架子吗?怎么还有钢印?

楼主:
整个组装过程最难的是安装碗组和太阳花这两个环节,因为没有专用工具压进去,所以只能大力出奇迹。

楼主:
自己装经济性一般,毕竟零部件不是大批量采购单价高,总价已接近2K,按这成本售价要去到4K,不如直接买成品。

网友:
这么装童车奢侈哦

网友(2025-02-14):
看上去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