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一个Type-C“无线”键盘

楼主(2024-12-15):
(友情提示:本人键盘改typec接口后,手上的双type数据线都不能使键盘亮灯,包括全功能数据线,usb-C的数据线没问题,想改的慎重考虑。网购的母头未带cc下拉电阻,应该是这个原因。想要修改的同学请选择那种带cc下拉电阻的)
键盘的连线太长了,拖到哪儿都不舒服,网购了typec母座,打算把连线去掉。

母座上焊一段折弯的铜片

typec母座和铜片加热后,要熔化在键盘连线的卡扣里,借助铜片固定typec母座,这样抽插数据线时才不会损坏母座。这个位置

焊接组装过程略。“无线键盘”差不多做好了,插上手机数据线就可以打字了。

网友:
果然不是真无线

网友:
不错,没有线的牵叛,显得干净利索。

网友:
收捡方便了

网友A:
你这无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无线不方便

其实也还行,手里数据线长短都有,怎么插都方便。双C不能用也无所谓,原来自带的线连接C也是需要转接头的,现在也一样,加一个转接头就好了。

网友B:
非常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可以啊

如果自己要改,记得买那种带下拉电阻的母头。一般搜索“5焊点母座”就能找到。

网友:
我觉得这样改还不如原装有线...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
改造的不错,就是看看连接速度和反应速度快不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还行,手里数据线长短都有,怎么插都方便。双C不能用也无所谓,原来自带的线连接C也是需要转接头的 ...

键盘不常用的话,拆下来放抽屉里,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以前买的无线鼠标键盘都淘汰了,用有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不常用的话,拆下来放抽屉里,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以前买的无线鼠标键盘都淘汰了,用有线的了 ...

无线的存在充电和电池衰减问题,其实并不省心,还不如用这种。现在typec一统天下,我是能改的都改了。

网友:
给个建议,买个磁吸头,这样一用力就拉开了,才是“真”无线。

网友:
type-c一统天下了

网友:
Type-c就是香

网友C:
闲鱼四五十块钱的三模无线键盘也不贵,我现在已经彻底无线化了,笔记本和台式机的键盘鼠标还有头戴式耳机都是无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四五十块钱的三模无线键盘也不贵,我现在已经彻底无线化了,笔记本和台式机的键盘鼠标还有头戴式耳机都 ...

我的改成单模,更便宜。现在能够不用充电的就尽量不用……

网友D:
C口久了容易松动

网友:
退役吧,直接换新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口久了容易松动

松动是公头的问题,母座插拔理论寿命1万次,打一折也有一千次,完全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