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压固定在55.2V这个电压怎么样

楼主(2024-12-15):
我的电动自行车是48V的,家里充电器不少,6A、5A、3A、1.8A,我把我的充电器全部取消快充的充电时推高电压功能,把电压固定在55.2V,当然限流还应该有,冬天用它充铅酸,夏天用它充铁锂,

网友A:
充电电压固定,当电池电压低时,电流会不会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固定,当电池电压低时,电流会不会过大?

人家有限流的

网友B:
铅酸不抬压充电电流上不去吧?

网友:
铅酸充电器空载和充电电压不一样,空载54左右,插入电池电压会到59V左右,也就是转灯电压,用48v铅酸充电器给16串铁锂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工作原理有很多不一样,因为铅酸电池充电电压要高一些,理论上脉冲间隙测量有没有充满,充电脉冲电压要高一些,锂电池恒压限制电流充电就行,结束也不用涓流

网友C:
会不会低了一点

网友D:
充电器好多都是分段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好多都是分段式的。

铅酸一般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不抬压充电电流上不去吧?

不急呀,当电压达到55V时已经充进去了大部电量,多数时候已经可以拔掉骑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低了一点

高了怕析气,低了可以一直插着慢慢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好多都是分段式的。

个人认为分段不好

网友E:
充铅酸是不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铅酸是不是太慢了

20AH电瓶你可以用5A充电器呀,转灯之前基本上是5A电流充的,也不慢,临近55.2v转灯后就慢了不过这时已经充入了大部分电量,可以骑也可以慢慢继续充,这不冬天了,我就用的这个充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对电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