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3-4170 被动散热可行吗

楼主(2024-12-15):
冬天了,风扇有点吵,现在CPU 温度一般在20度附近。

想直接把风扇电源线拔掉,铝坨坨还是装在CPU背上,靠铝坨坨被动散热,这样可行吗?
就轻办公,开几个网页,不看在线视频那种。
有人试过吗?HP的 880 G1 TWR

网友:
治标不治本,风扇加油或者换个风

网友:
不行的,工艺制程差太多了,根本压不住

网友:
换一个低转速的风扇就好,有些主板貌似可以设置cpu风扇转速的。

网友:
BIOS设置好高温关机,然后就试试呗

网友:
主板里可以设置 风扇转速 高温转 低温慢

网友:
热量稳定会积累,最终温度过高导致保护启动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感觉这样做够呛啊

网友:
左手摸散热片,右手摸鼠标,只要左手不松,右手就可以不停。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过热死机,,,

网友:
还是要加风扇的,光靠金属块散热,除非金属块够大

网友:
光靠金属块散热不行的,

网友B:
没有风扇,热度散不出去,集中在鳍片上也会导致热死机,塔式的能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风扇,热度散不出去,集中在鳍片上也会导致热死机,塔式的能强一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6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过热死机,,,

试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697-1-1.html

网友:
冬季12v的风扇可以接5v电压,转的慢,没有声音

网友:
应该可以,但拔掉风扇开机会报警。

网友:
4170有必要换E3么?最近手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