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结果 拔掉CPU风扇完全可行

楼主(2024-12-15):
i3-4170 被动散热可行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685-1-1.html

半个小时的温度,最高在50左右,平均不超过40,机箱风扇,CPU风扇全拔掉,世界安静了。
就开了一个浏览器,一个QQ,温度监控软件,另外加一个小软件。浏览器要做语音识别。
用手摸硬盘是冷的,摸CPU风扇的铝坨坨是温的。

网友:
大冬天的没啥,要是高负载温度就上去了

网友:
不建议你冒这个险,风扇响就换风扇。

网友A:
冬天与夏天差别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与夏天差别会很大

对,夏天肯定要插风扇的。

网友B:
风扇是温感的,这天气即使不拔电源风扇也不会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温感的,这天气即使不拔电源风扇也不会转啊。

会转,BIOS里已经调到最慢了,主板不支持停转风扇。

网友:
有些主板没插风扇会报警,特别是品牌机。

网友:
CPU功耗比较低时才能这么操作,要是高功耗的大火炉,比如intel的某些型号,去掉风扇分分钟过热保护关机给你看。

网友C:
室内温度有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温度有多少度?

15度。15度。15度。

网友:
冬天可以,环境温度低,夏天就不行。联想电脑会报警。

网友:
15度的室内蛮冷啊!

一方面现在气温低,另一方面,CPU没有什麽负载时,发热量不是很大,当CPU重载时,消耗功率会是平时的好多倍,热量就很大了,这时如果没有风扇,就不太妙。

自己用四代i7的经验,平常风扇声稳定,但如果做需要重编码的视频转档,CPU负载甚重,消耗电力变高,热量增大,温度上升,风扇需要提速以强力散热,就会变得相当大声。

有极少数PC,例如某些精简型用户端PC(瘦客户端/Thin Client),采用省电型CPU,设计上就纯靠散热片与机壳,不需要风扇就能运作。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冬天气温低没事,夏天肯定不行。

网友:
你25度的室温试试……

网友:
风扇电源线剪断一根加上温控开关,更好

网友:
我也准备这么干,D1581配了个六热管双塔散热器,准备就是不用风扇的,用风扇其实也就用不上这个大散热器了。

网友:
在用的电脑,风扇多数时间听不到,也许就没有转,偶尔会听到突然转起来的声音,打开某些页面、窗口的时候

网友:
有些小主机也确实没风扇,但有较成熟的风道,利用电源风扇抽走热量,但这类主机满载功耗都非常低,你这个这样做比较冒险,可以换个静音风扇或剪正极串个二极管或电阻来达到风扇降速,万一u满载也风扇还有近八成的散热能力,现在这么完全拔掉风扇,低功耗下还行,只要散热片能及时带走热量,要是满载使用,u老化会加剧,电脑会越来越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温感的,这天气即使不拔电源风扇也不会转啊。

怎么可能不转,速度慢倒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