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结构、选择、安装

楼主(2024-12-15):
      之前在摊上买过不知名的碱性电池,一元一排4个,买的时候已经发现 有的整盒 盒底有些水漬,果然短时间内全都漏液。后来留意了一下原来电池有两种结构:正极式结构和反极式结构。
         第二、三图,上面那个是反极性,下面那两个是 正极性。

楼主:
正极性结构:一般是 锌锰 干电池 采用,碱性 金霸王、Gp超霸 也用。底部负极 外,再添加一个抗氧化的金属盖片,有时电池 出现 电量时有时无,则有可能是盖片和壳体之间 接触不良,可以将盖片拆掉,不过要定时 去氧化。

楼主:
反极性结构:外壳是正极,负极在底部,这产生一个问题,电池仓负极弹簧一般比较宽,万一 负极保护包装膜破裂,就有可能在电池底部短路 正负极。
         南孚的解决方案 聚能环 还可以,他就是 加高了 负极 突出部,然后用一个塑料圈覆盖住 正极外壳,彻底避免了短路

网友:
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A:
干电池最好是随用随买,不要买的太多储存,等用的时候发现漏液或者电量不足。

网友:
40元买了个电波钟芯2个月就没电了也漏液了(原装电池),换了个碱性电池看能用多久

网友:
拆过干电池,正负极不同设置

网友:
这电池就不应该买的,不值那1元钱

网友:
电池还是购大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最好是随用随买,不要买的太多储存,等用的时候发现漏液或者电量不足。 ...

还要 避免高温、太阳晒,否则也会 漏液

网友B:
今年给小孩子网购了二十个,挺便宜的,试机时发现外形尺寸都小了一点点,用不久

网友:
现在锂电用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给小孩子网购了二十个,挺便宜的,试机时发现外形尺寸都小了一点点,用不久 ...

多多 上面这些 三无 锌锰电池?这些用在 遥控器、钟表 上还行。
         大电流的,遥控车、电动须刨 就瞬间 玩完

网友:
漏液挺烦人的

网友:
电压不会太高吧,会漏液不

网友:
无需多言,正规网店买碱性电池,买品牌的没一点问题。

网友:
正规的厂家电池,漏液的少,最怕山上的漏液的多,另外别买过了保质期的电池。

网友:
的确是这两种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给小孩子网购了二十个,挺便宜的,试机时发现外形尺寸都小了一点点,用不久 ...

别买这些了,至少买点网红品牌的碱性电池,比如小米、京造之类的,主要是漏液可能性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