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1104无刷电机改桨叶安装孔位

楼主(2024-12-15):
市面上低价位1104只能装间距9mm安装孔位桨叶

用桨叶用2mm钻头改划针

划出5mm的圈

圈的对称点上用定位冲打凹并钻1.6mm底孔

手电钻最底档位攻丝

完成后

网友:
确定尺寸很重要,有时候比较容易偏一点,安装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A:
手动打孔稍偏一点,都会造成转动不平衡,得有点技术。
看着桨叶中心有定位孔,这可能是保证最后安装成功的关键。
攻丝和一般都是手动操作,除非有专业慢速的攻丝机,这样不怕断丝,也不怕出现歪了来不及改正。

网友:
不错,做得挺好的

网友:
显微镜小台钻不错,展示一下

网友:
目测  两孔打得不正

划圆不够精细, 可以用美工刀刀尖

打孔 先上1毫米左右的钻头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打孔稍偏一点,都会造成转动不平衡,得有点技术。
看着桨叶中心有定位孔,这可能是保证最后安装成功的 ...

试过手工攻丝对于我来说做起来不太顺,大有这款电钻最低扭力档挺柔和

网友B:
通电看看桨叶的平衡性如何。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
精度不够的话震动会很大

网友C:
卤煮玩穿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煮玩穿越机的?

你猜,.…

网友:
怕是要改一个手持暴力风扇吹感冒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看看桨叶的平衡性如何。

还行吧,正常飞

网友:
自己改装,高手啊

网友(2025-01-25):
厉害,打孔如果偏一点就废了